电池没电会导致四轴侧翻下来吗?

楼主(2016-08-09):
4s 5500mah电池,有一片稍微鼓。一直用的好好的。能飞9分钟,
因为第二天急用,头天晚上用5a电流充电到4.2。
第二天先飞了5分钟左右,第二次起飞不到一分钟,从定高模式1.5米高侧翻下来,翻在地上。

有人说是电池没电,当时翻下来在地上确实有一片电芯报警了(设置的3.6报警)天上的时候没报警,掉地才响的。

查看4片电芯,1片3.87,其余3片是3.94左右。
总电压还有15.78v。不应该啊,放电曲线也还平缓。感觉不应该是电池问题。没电也不应该翻跟头啊,我想应该是下坠才对。

网友:
低電壓是油門沒力拉不上~就下降~翻車一般是有一個電機停車吧!

网友A:
会的,我的四轴因此炸过
四个电调低压保护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侧翻。

网友:
应该不会吧··除非单边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我的四轴因此炸过
四个电调低压保护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侧翻。

有道理,想怎么看低压保护是多少。

网友B:
apm飞控的话 , 绝对是没电向右翻下

网友C:
多轴是绝对不能在电调上面低压保护的,否则没电100%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的话 , 绝对是没电向右翻下

为什么,什么原理。电压降到多少算是没电?

楼主:
我想我这次不应该是低压保护了,算起来还有15.7的电压,评论每片电芯3.92,怎么可能这么高的电压就低压保护?

应该不是电池的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这次不应该是低压保护了,算起来还有15.7的电压,评论每片电芯3.92,怎么可能这么高的电压就低压保护 ...

线路有问题的话还是会因为低电压炸掉。
天行者一类电调低压保护关不掉的。
apm的话检查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