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非锁尾模式究竟有无必要调试完美?

楼主(2016-08-09):
本人三年前非常用心组装的一架飞越450直到最近才开始正式服役,在讨论标题中的问题之前,先简单介绍下机子的配置以及从首飞到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权当是背景介绍吧。

这是在我于2013年3月27日发的帖子《飞越450终于装好了,上几张照片吧》中列出的关于配置的原文:

1. 机身:飞越 450 PRO V2 无副翼,编号TL20006,银色版
2. 斜盘舵机:KST DS215MG(新款)x 3 (当时说是新款,其实现在早已是旧款了
3. 锁尾舵机:KST DS515MG (这四颗舵机都是KST曹总给我从国内UPS快递过来的,真心赞!)
4. 三轴陀螺仪+接收:Spektrum AR7200BX (好东西啊!)
5. 电调:YEP 45A (YGE山寨版) + 编程卡 (这玩意现在不能正确检测3S电池了,总当是4S的,全部通电时间估计还不到50小时。。)
6. 电机:NTM 450, 3400KV 500W(未知型号山寨版)
7. 几乎所有螺丝都换成了12.9级杯头螺丝,电池托板和头罩固定卡口均换成了金属的(为了电调内置)。
8. 其它诸如蛇皮管、热缩管、电调接头等等若干。
9. 遥控器:Spektrum DX6i DSMX (原有设备,虽然有点寒酸,但是本着够用就好的原则,不打算换了)(哈哈哈哈,看看我当年说的话,现在当放屁了。。)

Okay,下面看下问题:
1. 首次试飞发现悬停状态下时不时会抽一下,最先怀疑的是舵机供电不足。但很多人都是这个配置或者类似的配置,都未出现供电不足问题。况且如果是供电不足的话,应该是可以不断重现问题的,可我的不是,似乎完全没有规律的出现。前段时间发现DX6i的升降舵坏了,于是又怀疑是控的问题,毕竟这个控飞MCPX也有类似的问题。等到地平线免费给我修好控之后再次试飞,发现抽搐现象虽然没有原来严重却依然存在。这样我就下定决心检查舵机问题。一般来讲,相对而言,最可能的舵机故障原因是金属壳与电路板之间绝缘没有做好导致间歇性的短路,解决方案就是拆开底壳贴电工胶带增强绝缘。我这么做了,结果依然如故。仔细想想,控没问题,AR7200BX的斜盘感度已经调过多次,尾巴锁的死死的完全没问题,舵机底壳胶带也贴了,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呢?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最初装机的时候为了完美走线,将前面两颗斜盘舵机的线剪断并焊接了延长线。焊接本身应该问题不大,但焊接头的绝缘固定工作做得非常草率,这会不会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索性拆开两颗舵机,找了两条较长的、完整的舵机线焊上去,替换掉了原有的线。结果今天试飞了两块电池,居然一点也不抽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一片狼藉

舵机线质量差,温度一高就融化,必须速断速决才行

2. 昨天晚上在焊完舵机线之后,将整个机子重新装好,然后在家里简单测试一下。发现一个以前从来没出现的问题:机子在推油门的过程中会有一次严重的晃动,当速度上去之后就好了,然后当我收油门,速度逐渐减下来的时候在同样的阶段再次严重晃动,那是整个机身在地板上的左右晃动,快赶上跳动了。。调节旋翼头的桨夹连杆无效,非常郁闷的睡觉了。今天早晨一检查发现大桨并不平衡,于是做了静平衡,那种只出现在某个阶段的跳动居然没了。哎,我也是太相信这个廉价大桨了,居然连静平衡都不做。。

3. 今天出去试飞的时候,由于蚊子太多,挠痒的时候一不小心机机尾桨扫到我的“停机坪”(由三块泡沫板拼装而成的,因为草地很难起飞降落),回来一看,尾轴居然就弯了。家里又没有备件,只好网上订购,可又是一个礼拜的等待。。

自己弄的停机坪,话说飞越这450还挺漂亮的

这家伙没装好了好久了,但一直没有地方飞,主要是没跑道。。尝试手抛,结果刚出去就一头栽倒地上,头部受轻伤

目前能找到的最适合飞的绿地,主要是人比较少,飞直机可以,固定翼只能飞小的。。

好了,现在说说今天飞机机的时候遇到的锁尾问题。我的控上,锁尾模式的感度是70%,速率模式(也就是非锁尾模式)感度是30%,因为0-50是非锁尾,51-100是锁尾。当直升机处于锁尾模式的时候,无论是左自旋还是右自旋都很正常,速率基本一致。尾巴在打舵完成收杆的时候刹停非常干脆,一点问题也没有。可当我切换到非锁尾模式时,尾巴锁不住了,会慢自旋,不大好控制了,必须切回锁尾模式才能搞的定。目前在非锁尾模式下,静止状态尾桨有6度的正螺距(朝着抵消大桨反扭的方向),是不是只能调连杆长度才能保证锁尾?如果这样的话,本来就不宽裕的尾桨滑块空间在正螺距方向会受到进一步压缩,会不会导致在锁尾状态下行程不够?

想问下,各位都调试非锁尾模式下的尾巴么?一般来说,非锁尾模式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
非锁尾模式一般用来调尾舵机中立点和行程,飞行时都是用锁尾模式的

网友:
lz这是哪里,很不错啊

网友:
[沙发]  正解 。。。。

非 锁尾 模式,,当然有必要 咯。。
用来 确定 尾舵机 的初始 位置 是否恰当。
(其实 也就是 尾拉杆 的长度 是否合适。)

调节 尾拉杆 长度,使得 非锁尾模式 的时候,
尾巴 略微 缓慢的 往左手边 旋转 就最好(机尾 观察)
这时候:(零 舵量)尾桨推力 略有 富裕 。。。。

网友:
给楼主的停机坪+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正解 。。。。

谢谢!就是说非锁尾模式,尾巴锁不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非锁尾模式,尾巴锁不住是正常的?

是的 哦 。。。不然 怎么叫: 非锁定 模式 呢。

这时候:全靠你 手来 控制 尾巴 。。

网友:
对有副翼那个时代,不锁尾模式要调好,要不会温飘。无副翼的时候其实中立点差不多就行了,除了亚拓出的陀螺仪。

网友B:
楼主 告诉你把  时不时会抽一下  很有可能是电机的锅   前些日子就发现这么个问题   电机不同转速下稳定程度不一样   电机这样的问题 也会导致锁尾不好   怎么调都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告诉你把  时不时会抽一下  很有可能是电机的锅   前些日子就发现这么个问题   电机不同转速下稳定程 ...

谢谢你的提醒。也许我主贴没说清楚,所谓的抽,是螺距变换,就好像是突然螺距跳了一下的感觉。想想跟电机可能关系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也许我主贴没说清楚,所谓的抽,是螺距变换,就好像是突然螺距跳了一下的感觉。想想跟电机 ...

看你回我 我就再回你下   原本向你不回我就删了我的评论     这种情况我只在  刚要起飞时遇到过  会突然串上来  可能跟你的也不一样把    超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