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精灵4的图传可用肥鲨那种的图传眼镜接收吗
[精灵]
精灵4的图传可用肥鲨那种的图传眼镜接收吗
jerryzero0610
jerryzero0610

网友A(2016-08-09):
刚买了精灵4, 还在途中,
想问一下, 精灵4的
图传
可用肥鲨那种的图传眼镜接收吗??

网友B:
一个数字信号一个模拟信号。遥控器可以外接一个小尺寸高清屏,改装一个简易的VR眼镜。

网友C:
可以接,没问题,一根HTMI线就搞定了,但是提前试你需要升级你的精灵4的控

网友D:
把遥控器增加一个HDMI输出模块,然后用HDMI输出接到眼镜的HDMI输入就可以了,如果眼镜没有HDMI输入,还得增加一个HDMI转换AV的模块,

网友A:
litchi for dji 除了google, 还有那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