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送你一本《无人机航拍宝典》

楼主(2016-08-09):
对于熟悉无人机操控和了解视频拍摄技巧的用户而言,无人机航拍简直对他们来说没有难度好么,而作为我这种的小白用户,看到各个摄影师拍出来的视频和图片那真是既羡慕又嫉妒啊。下面问题来了,小白用户如何拍出更好看的航拍短片?别方!学习了这十个小提示你就知道了。

一、慢
第一个提示就是要飞得慢。飞得慢才有电影效果,给观众一个好像是用专业的设备+直升飞机拍摄个高大上感觉。飞的慢可以是无人机更加可控,别是单人操作无人机。
如果没有必要,尽量小量移动遥控杆让无人机的移动是渐进式的,这样无人机在加速和减速的时候才能慢。否则镜头会有明显的顿挫感,增加镜头失真和果冻效应的几率。
尽可能做好航线规划。在开始拍摄前,最好用一定时间来熟悉拍摄点的环境,这样有利于制定最佳的航拍路线。这样不仅可以使拍摄更加顺利,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电池。否则你可能会遇到要重新拍摄的时候无人机又低电量的尴尬场面。记住,目前来说,电池电量是无人机使用的最大一个短板。
减慢无人机移动速度的方法有四个:
1、 增加摇杆长度
众所周知,无人机的控制输入量与摇杆角度变化成正比,增加摇杆长度可以在无意识下增加手指移动的线程。相同的手指移动距离,产生更小的角度变化,输入量也减少。
摇杆其实是分了两节,先将上面一节逆时针拧到适合的长度,然后将下面一节也按逆时针拧,直到将上面一节锁死。

最长可以增加1.5里面的长度,看下面增长前后的比较

2、 降低EXP值
EXP值在DJI GO飞控参数设置里面可以修改,这个选项代表了在遥控器上的实际推杆量以及输出的逻辑杆量之间的指数关系。个人意见:上升参数可以保持0.4,转动和前后都设置为0.2。

3、 降低刹车灵敏度
降低刹车灵敏度会减缓刹车时的顿挫反应,镜头变化也更加平缓。[注] 降低刹车灵敏度同时也增加的刹车的行程,因此控制无人机时要注意保留安全刹车距离。
4、 降低云台轮移动速度参数
将云台轮移动速度根据拍摄需求调低,个人觉得40比较适应大多数情况使用。

二、进行多维度飞行
很多电影的拍摄都不是单一的前后上下左右的推镜方式,多是多维角度推镜。如,在无人机前进或后退的同时加上下降或上升,在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加入旋转。这些动作需要多次练习才能熟悉掌握。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各种镜头操作的效果,可以参考DJI GO学院里飞行宝典的短片。

三、平移镜头
目前很多航拍的的风景片断都是以正面拍摄为主,对观众来说缺乏新鲜感,所以多用平移镜头可以让观众有更多新鲜感。就好像摄影时在0.5米以下或2米以上取景会更有震撼感,更容易出糖水片。

四、第一视角镜头
第一视角镜头多用于快速移动的拍摄,例如追逐的镜头,会让人置身于飞行器里的感觉。这种镜头多为固定相机位置,让无人机的移动直接反馈到镜头里,特别是Yaw的动作所产生的倾斜感,4k大屏效果更好。
下面视频是FPV 竞速赛的视频:

五、加入云台移动效果
在进行多角度飞行的同时加入云台的移动,可以增加观众更多的新鲜感和震撼感。例如,在前进上升的过程中加上抬头的镜头,是不是有旭日初升的感觉?
这个在多双控或多控的飞行拍摄比较容易完成。单控就要使用到固定航向或固定航点的功能来简化飞行器的操控,而且要多练习。

六、场景视差效果
在拍摄时可以飞跃树木或建筑物的阻挡,让场景的景深突然加大,来达到前后场景巨大反差的一种震撼感。拍摄时需要将镜头的焦距锁定在无限远,让无人机非常接近阻挡物,最好有些模糊,无人机45度上升,在飞跃时,场景景深突然增加。另一种方法就是让无人机比较贴近树顶快速飞行,镜头产生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然后缓慢坡度上升,同时加上相机抬头,镜头就会使观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七、不要使用原地转动镜头
原地转动的镜头会给观众一种很突兀,很眩晕的感觉。另外无人机在高空多少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不可能达到静止状态,特别是水平高度难以维持,所以原地转动这种镜头必定会伴随上下颤抖的出现。

八、充分利用侧光
地面上的所有摄影技巧在航拍中都能用上,特别是在光线利用这方面,充分利用日出和日落的侧光效果,更容易出糖水片。

九、测光锁定
航拍的过程可能高度的变化比较大,所以也会使得光线的变化比较大。如果将相机使用自动测光,在场景转变的过程中,视频的曝光也会变化,可能会导致拍摄的主体欠曝。为了使拍摄的主体的曝光在拍摄过程中保持一至,就要将测光锁定。
操作如下:

先让拍摄主体入镜,在DJI GO APP屏幕上点击主体,让主体正确曝光,点击屏幕右上角的AE旁边的锁,曝光也就锁定了。这时再点击屏幕,测光无效。

十、由点到面
就是给你一镜到底的震撼感。
演示视频:

来源大疆社区:s970022

网友A:
#2016七夕,今天你和5iMX约了吗?祝大家玩得开心爽飞不炸机!

网友(2017-05-11):
飞的漂亮 飞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