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起飞,悬停飞机点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09):
亚拓600N起飞,悬停飞机点头是什么原因。我以为是感度高 下调至30% 结果尾巴自旋小摔。损失大桨 尾管脚架等。
悬停转速1500转 我猜是不是转速低的原因??
飞机亚拓600NSP
舵机
615*3 655*1 701带定速 接收机FUTABA2008 控14SG

网友A:
悬停点头是大桨转速低的原因,楼主可以把悬停定速为1650转,螺距正5度。

楼主:
楼上高手谢谢你的回复。 我目前的螺距全部是-11度 零度 和12度 飞行模式不同只是切转速螺距都一样,便于适应将来3D 。 这样行不行? 完了修好后我把转速调整好再试试。 谢谢
希望高手们多指点。

网友B:
点头有3个原因:1,大桨转速过低。2,2片大桨的松紧度不同。3,两个大桨重量不同或螺距不同(双桨)。
油机的螺距应该这么设
普通模式 -3度 0 3 6 9
3D模式 -11度 -6 0 6 11
熄火(3D)类 -11度 -6 0 6 11
熄火(3C)类 -5度 -1.5 2 6 10

网友C:
我定速2100RPM

楼主:
我的估计是转速低,1500转可能不行。 修好试试再说吧 配件路上 感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