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大模友dle35c发动机用多少号油好?南昌友进下

楼主(2016-08-09):
各位师傅,我是汽油机新手,不知dle35c发动机用哪种标号油,是标号越高越爆吗,假如我用97的,我怎么买97的油啊,我在南昌加油站拿铁桶都不卖。望老师傅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的航模发动机对汽油标号没有要求,能打到90#也一样地用。至于怎么加油的问题,现在全国都一样,要么车里抽,要就派出所打证明,还有就找辆摩托车加了再抽

网友B:
我找了辆老是的雪佛兰赛欧抽油 用网上买的30块的电动油泵 抽油棒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航模发动机对汽油标号没有要求,能打到90#也一样地用。至于怎么加油的问题,现在全国都一样,要么车 ...

谢谢,我有摩托,但是加的是93,我就是怕93的油不行,怕不够爆,您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辆老是的雪佛兰赛欧抽油 用网上买的30块的电动油泵 抽油棒棒的

多少号呢,如果93的话我就摩托车直接抽了,我就担心不如97的

网友:
一直用93号

网友C:
摩托车也可以加97啊

网友D:
汽油标号越高抗爆性越好。。。意思就是标号越高里面的抗爆剂越多,而抗爆剂是阻燃的,自己理解吧

网友E:
93号够了,关键在于机油的配比和机油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车也可以加97啊

我摩托车位一直用的93,对这个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标号越高抗爆性越好。。。意思就是标号越高里面的抗爆剂越多,而抗爆剂是阻燃的,自己理解吧

您的意思就是说油差不多,标号越高的话越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93号够了,关键在于机油的配比和机油的好坏。

关于这个配比的问题,20比1,30比1,40比1都有说,到底怎么才算是合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配比的问题,20比1,30比1,40比1都有说,到底怎么才算是合适呢?

我也是菜鸟,跟老鸟学了点,机油配比要看用什么样的机油的,机油不同配比不同。我用的某宝128的机油,磨车是30:1、磨好是40:1在飞,火花塞暗红色,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菜鸟,跟老鸟学了点,机油配比要看用什么样的机油的,机油不同配比不同。我用的某宝128的机油,磨 ...

好嘞,多谢

网友F:
汽油无所谓90号汽油一样爽飞,关键是机油全合成2T机油比例4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油无所谓90号汽油一样爽飞,关键是机油全合成2T机油比例40:1。

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说油差不多,标号越高的话越安全吗

对这种低压缩比的发动机来说,高标号汽油反而会降低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种低压缩比的发动机来说,高标号汽油反而会降低功率。。。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