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不能回中,感觉有点无力,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8-09):
新机450装了有一两个礼拜了,加上初步调试了一下就出去飞了=。=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尾舵的问题,用的是KST 215的舵机
情况是这样的,把K8陀螺仪用数据线连接到电脑的时候,锁尾舵机很正常,左右打满都能到同样的角度
但是,完成调试后,把数据线拔了后,尾舵就有问题了,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舵机都不能回中,并且经常的是只能一边打到满,另外一边把控打满,舵机打的角度很小,或者根本不动。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
BTW,楼主一个人玩,身边没有小伙伴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首先,摘掉舵机连杆,用手扳动L臂,看看尾滑块是否非常灵活,不较劲。尾波箱上的各个螺丝都不能拧得过紧,必须既要保证牢靠(适当打胶),又能使各部件转动灵活。新手一般都会装得过紧。至于舵机都不能回中,并且经常的是只能一边打到满,另外一边把控打满,舵机打的角度很小,或者根本不动。有可能就是尾舵机的调试问题了。必须做到:1、舵机摇杆在中间位置时,舵机摇臂与舵机呈直角。2、尾巴滑块在尾轴中间位置。如不在,调连杆长度。3、利用调参软件,调好滑块至两端的位置。做到不顶、不虚。个人感觉,不一定对。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摘掉舵机连杆,用手扳动L臂,看看尾滑块是否非常灵活,不较劲。尾波箱上的各个螺丝都不能拧得过紧, ...

嗯嗯。非常感谢=。=一步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非常感谢=。=一步步去试试

你樓上的說得不全對,現在的直機都是鎖頭模式,但不在飛行中,尾舵在搖杆回中后是不一定回中的,只要确保左右行程剛好到頭就成,至於退出設定模式后不能打到頭,試試調試后斷電重上電,仍然一樣就是調試問題

网友:
好像并没有回中的说法,至于为什么两侧不同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用的KST565X,研究了很久这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B:
锁尾模式不会回中很正常啊,左右行程不一致K8里面都可以调

网友:
是啊 尾巴调对行程和正反就行了 舵机不会回中的。

网友:
频率设定的对不对设定错了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模式不会回中很正常啊,左右行程不一致K8里面都可以调

那我要怎么判断我的舵机是不是锁尾模式??怎么改成标准模式??现在就剩这一个问题了=。=好心烦。

网友:
其实只要把尾巴左右转看看两边行程能不能走满就行了,走的满的前提下去调试模式看尾舵通道左右打满杆显示是否正常,这两点过了就不要多想了,飞吧,尾舵摇杆的指令到陀螺仪是角速度指令(类似真飞机的电传),你光看舵面琢磨不透他想干什么的

网友C:
我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遥控里调陀螺感度就行了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遥控里调陀螺感度就行了

怎么个调法,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2019-05-01):
我 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怎么解决的啊 !!??

网友:
调试模式以外,尾巴本来就没有回中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