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家中有一个中古futaba FM 遥控, 还有必要买新的吗?

楼主(2016-08-09):
读书时期买下的一个Futaba T4VF FM 4动遥控, 当时满腔热诚打算diy定翼机
结果摔坏了两架没有一次成功飞上天, 自此遥控便丢在一旁快10年了

直到现在看见穿越机竟重然当年的热情, 请问以前买下的4动遥控可用在现在的穿越机吗?
如果可以, 2.4GHz 有什么比FM 更好的地方? 遥控距离有差吗?
作为入门阶段有必要另外买一个2.4GHz的遥控吗?

网友:
那货接收机的长长天线装在穿越机上如何解决?是个问题

网友A:
一般飞控要求至少5通道,以切换飞行模式哦

网友:
当文物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控要求至少5通道,以切换飞行模式哦

抱歉切换飞行模式是什麼意思 剛接觸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切换飞行模式是什麼意思 剛接觸不太懂

飞控支持自稳飞行,手动飞行等等好多模式的,需要一个通道来切换。比如用自稳起飞,切手动暴力飞行翻滚什么的,最后切自稳降落

网友B:
楼主是日本过来的?中古貌似都是东洋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支持自稳飞行,手动飞行等等好多模式的,需要一个通道来切换。比如用自稳起飞,切手动暴力飞行翻滚什 ...

那是一个普通的单刀单择按键就可以吗, 我那个网上控好像有教程可以改成5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日本过来的?中古貌似都是东洋语言

见笑了, 我是来自香港的朋友

网友:
看你准备玩什么模型?

网友:
10年前就买的起这玩意应该也不差钱!买新的咯

网友C:
你的控可以用在车、船及固定翼上,但用在穿越就不适合了,必须换控不折腾,不仅是通道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用更小的接收机单线接入,影响到安装和飞行性能了,现在大多数人用X9D PLUS开源控。

网友:
上个图瞧瞧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可以用在车、船及固定翼上,但用在穿越就不适合了,必须换控不折腾,不仅是通道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 ...

X9D PLUS 也是本人考虑的控之一, 还有Futaba t10j 请问那个较好?
另外请教一下何谓单线接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X9D PLUS 也是本人考虑的控之一, 还有Futaba t10j 请问那个较好?
另外请教一下何谓单线接入?

果断X9D PLUS,与穿越机和黑羊等设备很好搭配,功能强大。只需一根信号线接到飞控上,所有通道都可用,且速度快,比如与这个遥控搭配的XSR或X4R-SB接收机等,均为SBUS接收机,而对应JR的为XBUS接收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X9D PLUS,与穿越机和黑羊等设备很好搭配,功能强大。只需一根信号线接到飞控上,所有通道都可用,且 ...

请问 X9D PLUS 搭配哪个接收机的距离比较远? 和Futaba比哪一家的遥控距离普遍比较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 X9D PLUS 搭配哪个接收机的距离比较远? 和Futaba比哪一家的遥控距离普遍比较远?

现在流行XSR接收机,专为穿越而生,FRSKY X9D和FUTABA比距离相差不大,真正想要距离的话,现在在穿越上高大上做法是安装黑羊CROSSFIRE 433增程,主要为了克服复杂地型所导致的信号不稳定,我平时就在2 300米内飞就没安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XSR接收机,专为穿越而生,FRSKY X9D和FUTABA比距离相差不大,真正想要距离的话,现在在穿越上 ...

我还是先打算试用一下现在的这个现有的控, 反正升级的话机子其他部分都能用
问题是12楼的朋友提到单线接入, 我记得以前接收器每个频道的3针有连接
我看现在的飞控好像只有一条线连到2.4G的接收, 我估计这是所谓单线接入吧?
那以前的FM接收不能单线接入吗? 其余两针不是电源线吗?
另外就是我的老遥控估计没双向传输, 请问具体影响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先打算试用一下现在的这个现有的控, 反正升级的话机子其他部分都能用
问题是12楼的朋友提到单线接 ...

单线只有正负极及一根信号线与飞控连接,而普通的是正负极,每个通道都有一根信号线与飞控连接;以前的老控与接收技术与现在的已经全面落后了,应该没有这种技术,极不适合用在穿越机上了,换遥控是迟早的事儿,你可以按你的想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线只有正负极及一根信号线与飞控连接,而普通的是正负极,每个通道都有一根信号线与飞控连接;以前的老 ...

谢谢 liujiang168 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liujiang168 兄弟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线只有正负极及一根信号线与飞控连接,而普通的是正负极,每个通道都有一根信号线与飞控连接;以前的老 ...

忘记问了, 是否假设我的老接收没有单线接入, 就把接收按传统方式接到飞控的针脚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问了, 是否假设我的老接收没有单线接入, 就把接收按传统方式接到飞控的针脚就可以了?

是这样,线能多一些,还得注意线序别错了,老接收体型估计也小不了,且天线很长,反正我认为用在穿越上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线能多一些,还得注意线序别错了,老接收体型估计也小不了,且天线很长,反正我认为用在穿越上不 ...

ok, 那我先试一试了,
刚才还成功把这个控改成5动
但就是普通的一开一关动, 估计可以选择两个飞行模式,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那我先试一试了,
刚才还成功把这个控改成5动
但就是普通的一开一关动, 估计可以选择两个飞行模式,  ...

还有一个加解锁呢,通道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加解锁呢,通道太少了。

晕, 加解锁又是什么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