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精灵3A 100-200米图传卡顿

楼主(2016-08-09):
如题,50-100基本还可以比较流畅,过了100开始卡顿,断断续续,怎么调整天线也不好使,电量充足的,大家的都这样吗,我目前最高飞200米,比较卡顿就不敢再高了,请教大家都这样吗,谢谢!附上天津夜景一张,高度200

网友:
是不是附近有干扰?我的3A飞H300+都没问题啊

网友:
两根天线平行,扁的那面对着飞机
还是信号不够的话加块反射板吧,我加了块市区飞600米信号还是满的

网友:
山寨的吧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考虑过手机的原因吗?楼主是什么手机,我也才买3p一个月,这个月都在试手机。目前就苹果系列没试过,试的最多的就是华为手机了。p9我飞出去一公里,图像流畅,不卡顿,畅玩4x飞出去几十米就开始各自卡顿,花屏,别的手机也试了不少,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考虑过手机的原因吗?楼主是什么手机,我也才买3p一个月,这个月都在试手机。目前就苹果系列 ...

ipad

网友A:
ipad? 我只听他们说过ipad mini2之前的平板都会卡顿。可以换换设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我只听他们说过ipad mini2之前的平板都会卡顿。可以换换设备试试。

手机也一样啊,华为的

网友:
城市干扰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ad? 我只听他们说过ipad mini2之前的平板都会卡顿。可以换换设备试试。

我的是mini2,用起来很顺畅,有些人说没开硬件解码的话会发热然后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mini2,用起来很顺畅,有些人说没开硬件解码的话会发热然后卡

什么事硬件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也一样啊,华为的

华为手机1000左右的手机我试了四五个都卡,唯独p9很流畅。

网友:
dji go里面的设置

网友:
城市内的无线信号干扰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