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双层减震减少果冻效应

楼主(2016-08-09):
现在的云台是这样的

只有一层悬挂减震,减震球比较硬,果冻效应有点严重。所以打算加一层下压减震,最大程度地减少果冻效应。
效果图如下:

除了铝柱,全部3d打印降低成本。(最下面一层板下面就是云台的电机了。)

网友:
我也想过……但是没法实践……

网友:
..............没啥意义,减震哪有这么容易解决的

网友:
一层下压,一层悬吊。

网友A:
楼主使用过吗?感觉如何?

网友:
其实吧  我发现了  减震和果冻  可以通过前期和后期解决,其中后期软件可以抵消一大部分

网友:
果冻更严重,估计

网友:
完全没必要,9楼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过吗?感觉如何?

没有用过,打算做出来试试效果。

楼主:
这个不好说。要在消除机身震动和减震太软的震动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做出来试试效果再说。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给小蚁装个ND滤镜 让快门速度降低就可以减低果冻效应了  最好控制在1/100S的样子  会有惊喜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电机和桨的平衡。做好的话硬挂都不会有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要在消除机身震动和减震太软的震动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做出来试试效果再说。

2层你这样受力面会比1层更小,不管是重心,还是惯性带来的影响也会越大。

网友:
想法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打算做出来试试效果。

等楼主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