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6-08-10):
我自组了一台
航拍
机,目前飞行时间只有十分钟,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瓶颈在哪里?
配置如下:
大疆NAZA V2 套装
大疆风火轮6轴机架
好盈30A电调
朗宇2212 KV960
1047桨
大疆H3
云台
GOPRO 4 4K版
1W
图传
。
折叠脚架
续航时间10分钟,是在图传未开、GOPRO未挂的情况下测得的。
电池
是格式、狮子的3S5200电池,续航时间基本相同

网友A:
换电机和吧

网友B:
6轴应该是稍微耗电一点,像续航长,基本上换大电机,大奖

楼主:
换多大的好呢?是越大越省电吗

网友C:
换动力套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多大的好呢?是越大越省电吗
理论上KV值越小桨越大越省电,但是你的轴距就那么大,这些续航差不多了,可以尝试hua牌轻量化电池,提高1到2分钟,小六轴效率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