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6-08-10):
我自组了一台航拍机,目前飞行时间只有十分钟,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瓶颈在哪里?
配置如下:
大疆NAZA V2 套装
大疆风火轮6轴机架
好盈30A电调
朗宇2212 KV960
1047桨
大疆H3云台
GOPRO 4 4K版
1W图传
折叠脚架
续航时间10分钟,是在图传未开、GOPRO未挂的情况下测得的。
电池是格式、狮子的3S5200电池,续航时间基本相同

网友:
我用4S5200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池啊

网友A:
狮子这么坑的电池会和格式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狮子这么坑的电池会和格式一样吗

基本差不多,35c的,格式30c的,都挺热的

网友B:
浆太小,15或17的效率高;电池容量太小电压低,6s 10000以上可以飞到你累;电机数太多,四电机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太小,15或17的效率高;电池容量太小电压低,6s 10000以上可以飞到你累;电机数太多,四电机效率最高;

那就是4轴大桨比较好吧,效率高吧

网友C:
lz这套动力也就这样了,想提升续航最好整个机架动力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套动力也就这样了,想提升续航最好整个机架动力都换掉。

能给和建议吗?机架好说,主要是动力部分

网友:
电机和机架桨不配,起飞重量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