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组装时,马达齿轮与主齿轮必须平高吗?

楼主(2016-08-10):
如题,看到说明书时要求平装,想知道这是为啥呢?

网友A:
这得看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齿型

是直齿,电机是2221,配11T的直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齿,电机是2221,配11T的直齿

电机齿比大齿盘多出半毫米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齿比大齿盘多出半毫米吧就行。

前辈,多出的这部分干嘛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多出的这部分干嘛用呢?

大齿盘偶尔不平,最低点处也会和电机齿持平。

网友B:
只要齿轮和电机齿有效部分咬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齿轮和电机齿有效部分咬合就行了

大神,我想3S 3980的电机配14T的能行不?

网友:
具体看说明书的安装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齿,电机是2221,配11T的直齿

直齿无所谓!斜齿必须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齿无所谓!斜齿必须平!

为啥斜齿要求特殊呢?

网友:
450L 斜齿 马达齿长出来有1.5mm,200起落实测,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斜齿要求特殊呢?

馬達齒上部有齒型不完整的地方 如果大齒咬合到此部分會掃齒 只要安裝馬達齒時注意不要碰到就好 不過這方面拿捏麻煩 廠商就直接寫馬達齒對齊大齒盤 這樣就覺對不會碰到問題
還有一種人字齒  這個就一定要按照說明書上面的做了

网友D:
略微高出来点。我这次排震动原因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就是马达齿跟大齿平齐后引起震动,网上调高出2MM震动大大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略微高出来点。我这次排震动原因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就是马达齿跟大齿平齐后引起震动,网上调高出2MM震动 ...

请教你说的是直齿,还是斜齿

网友:
直齿往下一点,当你用一个手转动大桨的同时另一个手抓着大齿上下摇的时候就清楚了,还有你飞14T太过于爆,通过降低油门是能解决不爆,但是效率低。

网友:
不平齐也可以,大多数电机齿高度都够的

网友F:
3980kv配14t不行,要爆的,12t直齿足以,或者10t斜齿

网友:
大齿盘多少会有晃动,
预装一下,多转动转动,
保证两齿充分咬合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事事求个明白的态度令我敬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你说的是直齿,还是斜齿
直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