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16-08-10):
我的穿越机用的是CC3D的飞控  有时候飞着飞着会突然侧翻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一般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马达 电调 飞控 还是电池?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模拟器适合玩穿越机的  我的凤凰G5的玩不了

网友:
模拟器到时不少百度搜一下就有加密狗用G5就行

网友:
放到半自动飞行模式了吧

网友:
把模式从凤凰切换到G5,能玩G4 G5就能玩穿越模拟器,甚至弄一个游戏后柄也能玩;你这种现在最大的可能是有电调不稳定,其次是飞控,排除法找吧。

网友A:
是无缘无故的侧翻还是你拨横滚杆就侧翻了?
1,如果有多余电调就换换电调,没有的话可以换一下左右的电调,再飞试试看。
2,我再想能不能是飞控和电调接触上有没有问题;
3,飞控的话,刷刷别的靠谱的看看,我想不出为什么,可以再问问有经验的魔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缘无故的侧翻还是你拨横滚杆就侧翻了?
1,如果有多余电调就换换电调,没有的话可以换一下左右的电调 ...

嗯 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