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想入BLHELI-S电调,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8-10):
如题:想入BLHELI-S电调,求高手指点。
听说现在BLHELI-S电调比blheli更厉害很多,特别是电机转动没有声音。顺滑如丝。不知道有高人测试过没有,发发视频或者评测指点一下。

网友:
电机转动没声音? 这得看电机吧

网友:
不要迷信,练好技术

网友A:
BL-S确实好~飞行的声音确实是小了不少,感觉很不错吧~我用银燕家的25A~~(别跟我说银燕的不好,入坑就一直用这家的东西,个人感觉不错)
BF2.9+BL-S16.1,默认参数都爽得你不要不要的~~正好这些参数都对上了我的手感~~调参都不用动了~

网友B:
1、大部分电调都可以刷BLheli;
2、SimonK都可以顺滑无声,设置工作频率22kHz;
3、BL-S比BL“更厉害很多”是炒作;
4、苦练技术;
5、苦练技术;
6、苦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S确实好~飞行的声音确实是小了不少,感觉很不错吧~我用银燕家的25A~~(别跟我说银燕的不好,入坑就一直 ...

听说银燕的bls电调都召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部分电调都可以刷BLheli;
2、SimonK都可以顺滑无声,设置工作频率22kHz;
3、BL-S比BL“更厉害很多 ...

不太喜欢穿越机的嗡嗡声,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寂静无声,确实想试试。 simonk也可以做到顺滑无声???不知道,入坑教晚,没用过simonk电调。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BLHELI电调和BLHELI-S 电调的对比测试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银燕的bls电调都召回了。

召回的是30还是35A吧~没机会用上~
不可能做到寂静无声的~~就算电机可以 整机都不行~破风声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召回的是30还是35A吧~没机会用上~
不可能做到寂静无声的~~就算电机可以 整机都不行~破风声是肯定的~

正玄波电调和普通的方波电调 飞起来感觉就差很远。 声音差很远。  差的电调 飞起来声音就会很噪, 好的飞起来就只能感觉到风声。  正玄波的就是只能感觉到风声。 这个跟桨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跟电调的驱动方式有关。  BLHELI-S电调我怀疑用的是虚拟正玄波技术,飞起来的效果估计和正玄波差不多。
骑电动车就能明显感觉出 好电刷和差电刷的区别。差的电动车一启动就呜呜响,好的几乎听不到声音。动力平稳而强劲。 银燕自己都召回了,你再吹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玄波电调和普通的方波电调 飞起来感觉就差很远。 声音差很远。  差的电调 飞起来声音就会很噪, 好的飞 ...

请你收回最后那句话。第一点 我从来没有吹银燕这个电调怎么好,第二点 切风声就现在的技术是一定有,电机电调做得再好再安静,整机来说,声音一定存在。第三点 请你收回最后那句话的原因是,既然你当我是水军,再多说无益,我只是站在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玄波电调和普通的方波电调 飞起来感觉就差很远。 声音差很远。  差的电调 飞起来声音就会很噪, 好的飞 ...

1、BLS不是正弦波电调;
2、只要电调的工作频率大于20kHz你就听不见那噪声,与波形无关;
3、大部分无刷电机反电动势波形是梯形,方波电调并不逊色于正弦波。

网友:
抗板凳抄笔记学习

网友C:
正玄波比方波好?我很想知道这是DJI吹出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玄波比方波好?我很想知道这是DJI吹出来的么

你拿个正玄波的飞机和一个方波的飞机同时飞,对比下就知道了。  正玄波的优点是有很多的。 缺点也很明显。 几乎没有兼容性。一款电调只能对一款马达。  虚拟正玄波则兼有正玄波的一些优点,同时在兼容性方面也不错。   组装穿越机 用正玄波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银燕的bls电调都召回了。

是的,半路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拿个正玄波的飞机和一个方波的飞机同时飞,对比下就知道了。  正玄波的优点是有很多的。 缺点也很明显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拿个正玄波的飞机和一个方波的飞机同时飞,对比下就知道了。  正玄波的优点是有很多的。 缺点也很明显 ...

BLS是高频同步整流方波电调,频率特别高的你都感觉不到。

正弦波驱动是“自启式交流同步电动机”的方式。有些无刷电机(比如DJI)就是这么设计的。正弦波电机对应正弦波电调。而我们航模大多数用的无刷电机由于气隙非常小,反电动势是非常接近方波的梯形波。这类方波电机/电调的特点就是启动快、功率密度高。DJI和穿越用途不一样前者是续航后者是竞速,前者效率高,后者功率大。正弦波驱动方波电机和方波驱动正弦波电机都是不恰当的。
方波电调的“打桩”是进角设定不当的后果,进角设定好了,只要不停,即使低速也运转平稳。不信可以试试好盈天行者驱动2212Kv1400,低速用手摩擦,扭矩依然平稳。因为电机反电动势方波和电调发出方波刚好对应。

网友C:
所以别再说正玄波如何如何了~还是乖乖玩BL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别再说正玄波如何如何了~还是乖乖玩BLS吧~

看标题,就是想入BLS电调。只是对这其中有些地方还不太明晰。  可惜好盈没有出BLS 的电调。目前出的几家BLS电调的厂家最看好ZTW的 闪电电调,准备入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S是高频同步整流方波电调,频率特别高的你都感觉不到。

正弦波驱动是“自启式交流同步电动机”的方 ...

回答好专业。  谢谢指点。

我说的“打桩”是指的 方波电调的力是 一个一个没有从零到最大,从最大到零的过程。而是:全力一个输出,再全力一个输出,没有渐变的过程。 从输出效果来看就跟打桩机一样,一下一下的。从输出效果来看就没有正玄波那么柔和了。  方波就像是震动式的加速,虽然在转速很高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出来甚至感觉不到。但正玄波的原理确实是这样。
我读书少解释不专业还请见谅。表述可能不太明白。欢迎指正。

好盈的电调虽然好,可惜没出BLS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答好专业。  谢谢指点。

我说的“打桩”是指的 方波电调的力是 一个一个没有从零到最大,从最大到 ...

好盈出过DEO电调(同步整流)不过固件不是BL

BLS电调主要有3个优点:
1、继承了BL的特点,速度闭环、消磁补偿、正反转、上位机等等;
2、工作频率很高,可以与开关电源媲美,纹波小,电机效率高;
3、同步整流,支持再生制动,电调效率高。

网友:
LZ那你买BLS就是了,现在选择还是挺多的

网友D:
技术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是关键啊。。。。。。。。

此话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出过DEO电调(同步整流)不过固件不是BL

BLS电调主要有3个优点:

一看就是专业老司机。

网友:
反正我是飞不出来,只要不出问题都是好机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满油门

半油门

很遗憾告诉你们,BLS还是方波驱动

楼主:
我知道BLS 不是正玄波,    现在的方波技术,在性能上也越来越接近正玄波了。  像电动车上很多就是用的虚拟正玄波。  虚拟正玄波应该也是方波的一种。 传统正玄波是用一个方波代替一个正玄波。虚拟正玄波 估计是用几个大小变化的方波来代替正玄波。有点微积分的感觉。当我把正玄波分解成无限方波的时候,最终这些方波合成起来就跟正玄波是一样的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画个图示范一下。

本人没有读过多少书。 以上纯属臆测。 还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BLS 不是正玄波,    现在的方波技术,在性能上也越来越接近正玄波了。  像电动车上很多就是用的虚 ...

对!逆变器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逆变器就是这个原理

我画的这个图是我理解的虚拟正玄波的图。 传统方波一个正玄波行程里面就没有那么多个方波,就只有一个方波。但我现在疑惑的是,  BLS的方波  是传统的方波:一个正玄波波形对应一个方波的;还是像我画的虚拟正玄波,那样的 多个方波来模拟一个正玄波??如果是虚拟正玄波的话, BLS是用几个方波来模拟一个正玄波。理论上是利用越多的方波来模拟一个正玄波,那样跟正玄波就约接近。但实际做出来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已经入了ZTW的BLS 极光电调,35A的,飞起来非常顺滑,声音明显比之前的小很多,感觉像是虚拟正玄波的样子。 效率也比以前高了。原来3分钟的电池现在能够飞到4分多钟了。提升很明显。

建议你们也试试,BLS电调确实有惊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L-S确实好~飞行的声音确实是小了不少,感觉很不错吧~我用银燕家的25A~~(别跟我说银燕的不好,入坑就一直 ...

请问哪里能找到Bl-s的调参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里能找到Bl-s的调参软件??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好的,谢谢

楼主(2016-09-09):
引用 网友F:
路过,不发言,帮顶。

网友(2016-11-05):
好盈已经出了bls电调,改天入一套试试

网友G:
我用的飞盈佳乐的30bls电调,电机转起来确实感觉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中低油门的手感个人感觉挺好的。

网友H:
满题目的都是波,还有满头像也是波,我都快醉了

网友I:
黑猫 白猫 抓到耗子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