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摄像头怎么直连小飞手

楼主(2016-08-10):
(无正文)

网友A:
看摄像头的针角定义,摄像头正负级接电池或电源,电源的负级和摄像头的信号线一起接到小飞手。长按小飞手右侧最下面的键,切换到AV输入。
如果要调参,摄像头和小飞手之间加个调参板,具体视情况自已考虑吧。

网友B:
没看到发射模块啊 这个需要图传发射或 直接接AV视频接口 注意摄像头电压与图传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发射模块啊 这个需要图传发射或 直接接AV视频接口 注意摄像头电压与图传电压

楼主问的就是怎么直连,要什么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摄像头的针角定义,摄像头正负级接电池或电源,电源的负级和摄像头的信号线一起接到小飞手。长按小飞手右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就是怎么直连,要什么发射

额 我后面说了 或 可能你没看清啊

网友:
先给镜头供电 视频信号插到小飞手视频输入,然后常按最下那个按键切换A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