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华科尔进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6-08-10):
刚入F210 3D版,有几个问题来解释一下:
1.接收机不能固定ID,对好频,固定ID,再次给飞机上电接收机红灯闪,与飞机断开连接。每次开机都要对频,而且要先开飞机后开遥控器,玩具么?
2.关于充电器,充电器上面写着3S/4S,说明书上也画着有一根4S转3S平衡线,为什么没有配?而充电器当配件买却有一个平衡线?
3.我是新的飞机,飞了4次,丢频三次,摔了三次,问客服让寄回厂里,我想问你们这么出厂的??还不让换新,只做维修处理??接收机换新也不行,只做维修处理??我好好的机子凭什么要被维修?我2000多买的,不便宜了吧,都能买大疆3S了,自组穿越机1500吧,我就是喜欢这样赛车造型的才买你华科尔的,你把你的客户当什么了,人傻钱多么?这么好忽悠吗?

楼主:
顺便问一下,论坛华科尔区去哪里了

网友:
我们一起出坑吧

网友:
看到你这个情况,我要重新考虑要不要入手了。。。

网友:
我以前试过朋友的华250,也一个样爱坏,你会觉得不是人在玩机器,是机器在玩人,我身边的朋友都出手了改自组爽飞了,趁早把机器处理了跳出这个坑,还是自组吧。

网友A:
1,你用的是什么遥控?我是日常把固定ID码的状态关闭了;开机能对上。
我之前遇到过个情况,微调开机前没有回中,开控开机器也对不上频;
2,关于充电器,我还真没有楼主细心,我这有个华科尔原厂,但是很少用,基本上用就用4s了;充电器本身4s的,它标个3s就是用转接板冲3s吧,因为华科尔的控基本上是3s的锂电池供电,估计是这个原因。这个不用太在意吧。我现在用的充电器D100,也是有6s,5s,4s,3s,2s的转接板。
3,之前看上华科尔的电调链接飞控是插口式,电机链接电调是香蕉头,维修方便。OSD,电源板,飞控都是模块化,听不错,中庸吧,适合练习用。看你这情况,应该能返厂。

网友:
该先检查机子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的是什么遥控?我是日常把固定ID码的状态关闭了;开机能对上。
我之前遇到过个情况,微调开机前没 ...

我用的刷机版D10,之前飞其他飞机一直都正常。

网友:
朋友的华坑修一次基本上一个月就过去了。
这种售后,实在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