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K110怎么调也不能脱手悬停

楼主(2016-08-10):
新手上个月入手伟力911悬停练得差不多了,买了个K110都说110六轴稳,可怎么调也不能脱手悬停

网友A:
装个直升机飞控,就可以脱手了

网友:
脱手悬停有何意义?想脱手悬停就飞四轴吧!

网友B:
能悬停1 2秒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C:
6轴比3轴难飞多了!永远憋着劲!

网友D:
自驾仪哦

网友E(2016-11-14):
摇杆同时向下3秒后,灯闪,进入悬停设定模式,你控制飞机上升悬停再下降,然后再两个摇杆同时向下3秒,灯不闪后就保存了,这时你就可以脱手悬停了。

网友F:
六轴陀螺仪用在直升机上意义不大好像只有有伟力真的把六轴陀螺仪装在了直机上(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真六轴),其他都是伪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