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在2.4G和433完美切换

楼主(2016-08-10):
华科尔2801在2.4G和433完美切换,保留原有功能

网友A:
看来433模块蛮好用的,楼主能介绍下来源433嘛?

网友B:
请教下,433的会不会被450M的对讲机干扰或者压制?

网友C:
不错,什么433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433模块蛮好用的,楼主能介绍下来源433嘛?

还不错的,起码不会被2.4G的图传干扰或干扰到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433的会不会被450M的对讲机干扰或者压制?

离得太近会的,但在5米外基本没事,433会在设定的一个频段内路频的,除非那是有问题的对讲机,一发射就一大堆杂散的那种不过拉开距离就不会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什么433模块?

自已按照开源的电路图重新画的43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433的会不会被450M的对讲机干扰或者压制?

切糕的433会压制范围内的对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糕的433会压制范围内的对讲机

相同频率大功率压制小功率这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E:
利害,這樣可令2801這樣的老舊但好好用的控能重新生還可 的用到433,真的太好,完美 ,  想問照你的做法 , 那麼华科尔的2601 .2603控也可以這樣加改2.4G和433切换嗎??不用刷固件吧??

网友:
学习了 老控新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害,這樣可令2801這樣的老舊但好好用的控能重新生還可 的用到433,真的太好,完美 ,  想問照你的做法 , 那麼 ...

只要有PPM信号输出的接口就能改的,不用刷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