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塞斯纳配置的啥电机电调桨

楼主(2016-08-10):
买了个一米二赛斯那,配xxd1400kv电机,xxd30安电调,8060桨,但就是飞不起来,手抛刚起就往左歪了掉地上,个人感觉是否动力不足配置错了?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动力没问题,考虑舵面问题,并且尽量起落架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没问题,考虑舵面问题,并且尽量起落架起飞

不行啊兄弟,飞场没有跑道,草地,不适合起落架起飞

网友B:
动力是够的,不知道桨装对没有,

网友C:
2216电机40A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是够的,不知道桨装对没有,

桨没问题,8060的桨,电机转向和舵面正反都对,飞前检查过了

网友D:
手掷的话,出手初期速度不够,及时操控很重要。按照配置来说动力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掷的话,出手初期速度不够,及时操控很重要。按照配置来说动力应该是够的

恩,速度太慢,我打舵无法让飞机保持平飞,老是往前飞一点就左歪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电机40A电调试试。。。。。。

给人打工教小孩飞的,就给买这种,换配置估计够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兄弟,飞场没有跑道,草地,不适合起落架起飞

调节舵面,考虑助跑

网友:
桨装反了没?

网友:
重心歪了吧

网友E:
如果直接就掉地上了应该检查桨是否正确安装···这个配置1000克以内应该都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就掉地上了应该检查桨是否正确安装···这个配置1000克以内应该都可以飞

桨正确,确认过了

楼主:
恩,应该是偏了点,但是直接起不来也没法调副翼修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应该是偏了点,但是直接起不来也没法调副翼修正

我昨天飞747-1小飞机就是太偏了,副翼打满都修正不过来

网友E:
一张图片就解决问题了何必码这么多字呢···
照个照片发上来··相信很多有经验的模友都能很快的帮你分析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飞747-1小飞机就是太偏了,副翼打满都修正不过来

最后飞树上了

网友:
全油门扔出去  去吧皮卡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没问题,考虑舵面问题,并且尽量起落架起飞

这个建议非常正确。
塞斯纳滑跑起飞即可

网友G:
往哪面偏,哪个面的舵面向下放个3mm左右!不需要舵面平!抵消桨扭力用

网友H:
桨装反的可能性很大。经常有人看风是往后吹就信誓旦旦的说桨装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张图片就解决问题了何必码这么多字呢···
照个照片发上来··相信很多有经验的模友都能很快的帮你分 ...

恩恩,行我明天拍张照片,今天下午找了个力气大点的我全油门飞出去了,但是飞机特别不稳,一直左右打摆子,不是打舵不行的问题,明显是飞机重心不行,求大神教我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装反的可能性很大。经常有人看风是往后吹就信誓旦旦的说桨装的没错

试过了,拉力向前,转向和桨都对,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下午找了个力气大点的我全油门飞出去了,但是飞机特别不稳,一直左右打摆子,不是打舵不行的问题,明显是飞机重心不行,求大神教我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往哪面偏,哪个面的舵面向下放个3mm左右!不需要舵面平!抵消桨扭力用

奥奥,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啦,还有今天下午找了个力气大点的我全油门飞出去了,但是飞机特别不稳,一直左右打摆子,不是打舵不行的问题,您看这个怎么解决?(不是单纯的左偏或右偏之类的,就是不稳,舵角大小已经调了,没用,飞起来好像。。。。空中打摆子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往哪面偏,哪个面的舵面向下放个3mm左右!不需要舵面平!抵消桨扭力用

奥奥,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啦,还有今天下午找了个力气大点的我全油门飞出去了,但是飞机特别不稳,一直左右打摆子,不是打舵不行的问题,明显是飞机重心不行,您看这个怎么解决?(不是单纯的左偏或右偏之类的,就是不稳,舵角大小已经调了,没用,飞起来好像。。。。空中打摆子的感觉,)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拉力向前,转向和桨都对,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下午找了个力气大点的我全油门飞出去了,但是飞机特 ...

你这明显动力不足的现象。看来我说的你就完全没明白。桨装反了拉力也是向前的,风也是向后吹的,明白?不是你想象的桨装反了风就朝前吹,拉力向后了。
只不过本来应该桨前缘在前变成后缘在前了,桨的效率就大打折扣,拉力减小了。
桨实质上就是个机翼,试想你机翼后缘在前飞会发生什么,当然也有升力,但效率差的就很多。
飞机,很多东西不能想当然的。
关于桨,要实在不明白那就记住一条:桨有字的一面向前。
还有你说是重心问题,不知道你是以什么为根据的。
重心影响最大的是前后,对飞机的俯仰稳定性影响最直接,至于你怀疑的重心偏左偏右,针对1.2米这么大的翼展,你那重心在机身那么点的横截面里,偏又能偏多少呢?就算偏了那也是偏向一边怎么会左右摆呢?
你现在的左右摆,实际上是飞机处在失速的边缘,是失速的征兆,再多飞一会儿拉力再降一点,立马就是失速坠机
再检查一遍:桨有字的一面是不是朝向机头前进方向。
面向机头,电机是逆时针旋转这个你应该是没搞错。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明显动力不足的现象。看来我说的你就完全没明白。桨装反了拉力也是向前的,风也是向后吹的,明白?不 ...

嗯呢,有字的确朝前的,但是我突然感觉有没有可能是电机转向错了,因为我接上后加油有向前拉力就没仔细看转向,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呢,有字的确朝前的,但是我突然感觉有没有可能是电机转向错了,因为我接上后加油有向前拉力就没仔细看 ...

电机转向不会错的,否则就真的是风往前吹了。你要确定桨有字一面向前,那下一项,确认一下你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对了吗?不是说你摇杆推到顶电机就一定是满功率了,油门最大行程不到位也可能导致电力不足,总之你先从可能导致动力不足的各种因素一项一项排除。
还有,你这机装出来有多重?用的是XXD电调和电机?这机如果装的重量超过900克,用8060桨有点勉强,尤其是用那种黄色的桨,效率差点。

网友:
楼上大神讲得很到位,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转向不会错的,否则就真的是风往前吹了。你要确定桨有字一面向前,那下一项,确认一下你电调的油门行 ...

恩,谢谢大神指导,油门形成也校准过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稳,不知道因为啥,难道真的是我打舵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桨正确,确认过了

塞斯纳不好飞。检查下主翼和水平尾翼是否平行,要大概平行不能偏太多。我觉得这个不容易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塞斯纳不好飞。检查下主翼和水平尾翼是否平行,要大概平行不能偏太多。我觉得这个不容易看出来

恩恩,感觉我这架特难飞,但人家都说塞斯纳好飞,我感觉还是飘飘和冲浪者好

网友J:
右拉,特别是下拉角,ZIDAN头尖和机翼后缘边成直线,托住机翼碳杆水平或头低点,最后就是起落架前轮高于后轮,滑跑起飞最靠谱。

网友K:
螺旋桨应该要带点右拉的方向的。

网友:
2400KV电机+4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兄弟,飞场没有跑道,草地,不适合起落架起飞

那你就不该飞带起落架的,直接来一架飘机(泡沫滑翔机)多好。塞斯纳真的不适合手抛,除非是老手。另外,你可以手提飞机头向上(注意桨别打手)油门达到最高,试试推重比。

网友:
小塞还是起落架起飞吧

网友:
玩手抛可以入手8

网友L:
2212 kv980 带九寸桨更合适

网友M:
哈哈,我想笑,跟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右拉,特别是下拉角,ZIDAN头尖和机翼后缘边成直线,托住机翼碳杆水平或头低点,最后就是起落架前轮高于后 ...

奥奥,好的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螺旋桨应该要带点右拉的方向的。

恩恩,抵消自旋么,好的好的

楼主:
那这样的话配几寸桨?kv值会不会高了点?

楼主:
冲浪者x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2212 kv980 带九寸桨更合适

奥奥,行,我回头试试,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我想笑,跟我一样

一样?你的塞斯纳也这样?

网友N:
你的XXD电机是KV1400,什么型号?A2208, 2212 还是2217?
照你的配件来看,应该是2212,配8060奖没错,可是也要查看浆的硬度,有些浆太软照成没动力。
还有重要的是查看重心有没有做对。新手最好起落架起飞,不然难度大大增大。
你说起飞左右摇摆不定?你的塞斯纳有方向舵吗?有的话,把方向舵调小,50%以下,或者直接关掉都没问题。
一图胜千语,照片上来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XXD电机是KV1400,什么型号?A2208, 2212 还是2217?
照你的配件来看,应该是2212,配8060奖没错, ...

你看着几张行不,不行我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XXD电机是KV1400,什么型号?A2208, 2212 还是2217?
照你的配件来看,应该是2212,配8060奖没错, ...

起落架没降好被我撞坏了已经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奥奥,好的谢谢大神指导

站在机尾,右拉就是向右手方向。我当初也是把塞斯纳右拉做成左拉,买两架塞斯纳起飞就左偏,没飞起来就摔坏扔了。特意提示,知道就无视。

网友J:
八寸浆拉力小点,我用的是朗宇A2216,KV1250,40A电调,配九寸浆,飞两年了。我也用过3136,KV1050,配1050浆,对比之下,1.2米塞斯纳十寸起飞滑跑距离很短。

网友J:
看您的飞机下拉角太小,没有右拉,起飞就会左偏。调好塞斯纳是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站在机尾,右拉就是向右手方向。我当初也是把塞斯纳右拉做成左拉,买两架塞斯纳起飞就左偏,没飞起来就摔 ...

奥奥,好的谢谢,我飞飞机在空中没用过方向舵,都是用副翼,只在滑跑时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八寸浆拉力小点,我用的是朗宇A2216,KV1250,40A电调,配九寸浆,飞两年了。我也用过3136,KV1050,配1050 ...

奥奥,好的,谢谢您了,我回头自己买个调调试试去,这是人家公司的,不好改动力套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您的飞机下拉角太小,没有右拉,起飞就会左偏。调好塞斯纳是很好飞的!

右拉抵消自旋,下拉说是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右拉抵消自旋,下拉说是什么?求大神指点

下拉调整拉力线,推油抬头,下拉不够,推油低头,下拉角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拉调整拉力线,推油抬头,下拉不够,推油低头,下拉角过大。

奥奥,懂了,谢谢啦

网友N:
引用 楼主:
起落架没降好被我撞坏了已经

没降好?就是说已经成功起飞了?
问你的都没回答,我就看图说话吧。。。
看机应该是敏定的塞斯纳,配来的奖偏软,建议改成仿APC刀马浆,估计你是用2212电机,配8060浆就可以了。
后面的起落架被你撞歪了,不过基本没关系,如果介意可以用钳子弄正就好。
电池是用3s 2200mah吧?这机的重心在机翼碳杆前1cm的位置。
楼上说的拉角是说电机安装的位置,不是成直线的,是如果你在飞机前面看电机,电机是微微的向左下。
看图副翼等水平应该没问题,再多加练习飞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降好?就是说已经成功起飞了?
问你的都没回答,我就看图说话吧。。。
看机应该是敏定的塞斯纳,配来 ...

不好意思啊哥,你之前回的那些我觉得都很对就照你话直接上图了,就没回复你,电池我用的格式3s1800.25c,成功起飞了,找了个力气大的手抛起来的,但是飞起来很不稳,左摇右晃的,还有你说的那个敏定的塞斯纳是啥意思?是指飞机灵敏还是塞斯纳一种型号?求大神赐教,谢谢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