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野生植物茎秆制作的模型飞机

楼主(2016-08-10):
用野生植物茎秆制作的模型飞机

网友:
期待具体内容

网友(2016-12-30):
期待啊..是要等过年分享吗?

楼主:
抱歉。偶尔点了一个安全软件的“升级”,电脑就不正常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电脑中的信息,大致回复。目前还不能传图片。
简单说说:植物茎秆用了两种:1菊芋(东北地区称为“姜不辣”)茎秆,选哪种生长密集植株高,细长直挺。2益母草:一种中草药,植株茎秆截面近似方形。
这两种植物茎秆都是在00年吉林省科普教师培训班,在长春市净月潭,长春光机所招待所附近山上发现并采集的。
此外以前用比较长的“狗尾草”茎秆做过初级橡筋动力模型的尾翼骨架,遇到的难点是狗尾草茎秆似乎含蜡,用了几种粘合剂效果都不理想。
图片待电脑整理后,发给各位同好。

网友A:
戈壁滩上有一种丛生的野草--芨芨草,有一米多高,杆笔直,底部直径有5mm,顶部细至1mm,软实心,外皮较硬,唯一的用途是扎成大扫把用来扫马路扫院子。五十多年前初到疆时发现了这好东西,可用来代替木条,当时学生的一级牵引全是用芨芨草做的。现在小遥控模型上连接舵机和舵面的拉杆我还用芨芨草杆,比碳杆轻。
在老家上学时农村有一种草杆当地叫作干枯,是吃冰棍时发现冰棍棒就是这种草棍,试着在飞机上作横撑和支柱,很轻但強度比桐木条大。
这些草杆表面确实不易上胶,但只要在胶合处用刀稍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戈壁滩上有一种丛生的野草--芨芨草,有一米多高,杆笔直,底部直径有5mm,顶部细至1mm,软实心,外皮较硬, ...

用植物茎秆做模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较长的条形材料时,校直材料难点较大。
我们在工作板上画直线,茎秆用水浸湿后用大头针固定。
还有是耗费时间很长的,茎秆浸湿后一端固定吊起下端固定重物牵拉,校直的效果很好,只是时间要很长,有时要重复浸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