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190D起落架求助

楼主(2016-08-10):
心血来潮,买了架55cc汽油二战像真机。新鲜劲儿还没过,问题就来了。。。在各网站也找遍了,就是没找到适合这个飞机用的起落架。。。!
这飞机是广州富沅模型生产的,机体规格如下:
翼展:2100mm (82.7 in)
机身长:2040mm (80.3 in)
翼面积: 75dm2 (1162.5 sq in)
飞行重量:10kg (22.0 lbs)
引擎(不含):50-60cc汽油

之前买了套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喷火的起落架,但尺寸差了很多;

起落架安装位置的规格如下:

起落架的长度估计要30公分以上的,问遍了所有的X宝商家,都没有合适的;也联系了飞机厂家,说这款飞机的起落架不是他们生产的
各位大神,哪位装过这款飞机呀,谁知道哪里能够买到这款飞机专用的起落架?或者谁有适合这款飞机使用的起落架解决办法。
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都玩这个级别了。就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吧。
1、自己修改起落架固定位置。木板以及里面的加强自己做。然后使用这幅起落架。做好之前先要测量,起落架的长度是否够用。要考虑到桨的大小,平飞等因素。
2、tb上自己寻找粗加工的店铺以及材料。使用铝管以及钢柱自行延长起落架长度。达到符合的标准。使用高压蜗杆。要不然做好之后飞行的时候收不起来。还要考虑轮子的重量。尽量使用轻级别的。常换就是了。
尾单货便宜。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便宜都那么好消化,玻璃钢的机器装起来。自己动手的地方太多了。慢慢来。自己装机装装停停怎么也要个把月的。千万不能着急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玩这个级别了。就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吧。
1、自己修改起落架固定位置。木板以及里面的加强自己做。 ...

多谢前辈指教!
我也想到您说的办法,但弄起来动静太大了,耗时费力;
正像你说的买尾单的东西虽然便宜,但内不能消化得了,要看个人的精力和能力了。

网友B:
淘宝上双子模型家有长的5mm的减震起落架,不过你还要加工一下,自己再配一个加长杆,找个5mm的钢棍,量好尺寸锯下一段作为加长杆就行

网友:
双子模型去看看

网友:
什么牌子的空机,多少钱

网友:
没有卖的自己做,这是航模人应具备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55.mcmBnl&id=531826885036&ns=1&abbucket=19#detail

非常感谢,但我需要的起落架比这个还要长,腿长度要30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双子模型家有长的5mm的减震起落架,不过你还要加工一下,自己再配一个加长杆,找个5mm的钢棍,量好尺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教你个办法,找淘宝加工店加工两根主轴回来自己换一下就好了,底下的用原来的即可。记得用7075航空硬铝,当然你得具备画图的能力,拿个卡尺量一下原本那根主轴的各个尺寸画下来,然后长度拉长。

网友:
如果自己没把握可以联系这家店,他有帮人改过起落架https://shop36105957.taobao.com/ ... 679131.d0011.LrCxOk

网友:
尽量不要在机翼上动手脚,影响像真度. 直接改起落架,自己画图加工一个,顺便参照真机照片注意细节

网友D:
哥们,我也买了一台这个机型,也是在头疼起落架的事情。如果找到了合适的话请支援一声,谢谢了,哈哈

网友E:
记住,一定要给机翼起落架位置做加强,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住,一定要给机翼起落架位置做加强,切记!

多谢兄弟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也买了一台这个机型,也是在头疼起落架的事情。如果找到了合适的话请支援一声,谢谢了,哈哈

好的,一起找吧,要是找到了回复本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一起找吧,要是找到了回复本帖

好的

网友:
同款机,我也在找

网友(2016-09-12):
同样的麻烦,关注中

网友(2016-12-13):
哥们,你的起落架搞好了吗?

网友F:
这家飞机质量够呛!我买过的!特别是起落架降落时要万分小心,容易顶穿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也买了一台这个机型,也是在头疼起落架的事情。如果找到了合适的话请支援一声,谢谢了,哈哈

定制的腿

网友D:
哥们,方便透露一下定制的腿多小钱吗,我现在找到的腿也不合适,非常头疼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方便透露一下定制的腿多小钱吗,我现在找到的腿也不合适,非常头疼中

1000一套,单只重量在600多克,用双子模型的收方底座气压打到150psi可以收放6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家飞机质量够呛!我买过的!特别是起落架降落时要万分小心,容易顶穿机翼,

哥们,前面也有朋友说过了,起落架要加固的,而且我觉得大型像真机买回来之后所有的起落架部位都得特别加强才行。免得降落的时候出现意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00一套,单只重量在600多克,用双子模型的收方底座气压打到150psi可以收放6次

单个600克会不会有点重,另外起落架也是在双子那里做的吗?打算什么时候试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个600克会不会有点重,另外起落架也是在双子那里做的吗?打算什么时候试飞?

单只腿来看是有点重,但是整机全部弄好起飞重量在13kg以内,完全不算重。不是在双子那订做的,找一个专门做起落架的人做的,预计本周六首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只腿来看是有点重,但是整机全部弄好起飞重量在13kg以内,完全不算重。不是在双子那订做的,找一个专门 ...

13KG完全不重,另外建议用个海绵轮子,而且是铝轮框的那种,跑起来相对稳定点,摩擦也增加了,像真度也提高了。预祝首飞成功,另外拍个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KG完全不重,另外建议用个海绵轮子,而且是铝轮框的那种,跑起来相对稳定点,摩擦也增加了,像真度也提 ...

买不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KG完全不重,另外建议用个海绵轮子,而且是铝轮框的那种,跑起来相对稳定点,摩擦也增加了,像真度也提 ...

首飞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8H4JwxnnVM6cB5d5yPrWs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3KG完全不重,另外建议用个海绵轮子,而且是铝轮框的那种,跑起来相对稳定点,摩擦也增加了,像真度也提 ...

首飞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首飞视频

你们在杭州哪里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在杭州哪里飞的啊

视频里是安吉,平时一般在江东

网友:
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D:
感谢分享视频,非常不错,飞行姿态看起来也挺稳定的,另外再请教几个问题:飞机的重心位置在那里比较好?机头需要配重吗?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大概要多小?整流罩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视频,非常不错,飞行姿态看起来也挺稳定的,另外再请教几个问题:飞机的重心位置在那里比较好? ...

重心机翼25%处;肯定需要;副翼大概25度,升降大概30度,EXP -40%(因人而异);买的,自己喷的漆,我正在出,你要可以连桨一起卖你,我打算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心机翼25%处;肯定需要;副翼大概25度,升降大概30度,EXP -40%(因人而异);买的,自己喷的漆,我正 ...

多谢楼主分享,另外桨我已经有了,就缺个好看的整流罩,但是我是用2叶桨的,你的整流罩多小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