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摇摆下降炸鸡,请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6-08-10):
飞越650机架,雷迅家的pixhawk飞控+m8nGPS,飞宇3轴云台,郎宇4110s电机,好盈铂金电调,6s 10000的电池,昨天是第二次试飞,前一天试飞,启用返航模式,飞机突然摇摆下降,马上切换的自稳模式,有惊无险的平稳降落,昨天使用定点模式飞行,小试了两下,没有问题,还是比较稳的,然后遥控器控制左右摇摆一下之后就不受控制了,一直摇摆下降,切换模式也没有作用了,最后坠机,损失两个脚架,3片桨,其他目测问题不大,第一次玩pixhawk,不明白怎么回事,请大家帮我看看
日志:http://pan.baidu.com/s/1o8GnpcI

网友:
应该是电机得卡簧掉了

网友:
日记上传看看呗

楼主:
日志地址:http://pan.baidu.com/s/1o8GnpcI,谢谢了

网友:
把电池插头换成XT90的,引线若低于12#的也换

网友(2016-09-28):
坐等大神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