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或 A9 怎样给1S 电池 充电

楼主(2016-08-10):
有平衡线,不知怎样改。

网友A:
2S的线拔掉边上的黑线就可以

网友:
dlg 供电就是一片锂电  就是分清正负极jst插头插  平衡座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的线拔掉边上的黑线就可以

恩  好的   。就是  吧2S 平衡线 边上那条黑线剪短,或者不用, 用 红线  和 中间那条黑线 做正负极是吧。。

楼主:
恩 好的。  2S平衡线  我还以为  把中间的线剪断,用最左边和最右边 正负极充电。

网友B:
四个1s串起来充,当然也可以两个1s串起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1s串起来充,当然也可以两个1s串起来充。

只冲一个 1S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冲一个 1S行不行

可能是不行的,反正我的SC-608最少充2S。

网友C:
A6是并充,充6S就相当于6个1A同时充电,当然可以。

网友D:
可以直接充的,插进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充的,插进去就可以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