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六轴模式对尾悬停练得挺熟练了,怎么切换成3D模式连起飞都起飞不了,

楼主(2016-08-10):
是不是3D得先用6轴飞起来,然后空中再切换3D模式飞花样

网友:
直接开3D起飞,直接切3D估计要炸,因为飞机变的非常灵敏

网友:
这个随楼主自已愿意,又不是比赛有时间限定的。
前提是你将飞机调好,3轴6轴间切换时不应有大的起落,例如从6轴切换到3轴时飞机迅速上升或下降;没有这个现象就好了,随便你怎么飞。

网友A:
我当初学习由六轴换成3D起飞经过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可以成功,
回想最初是先用六軸起飛後才轉3D.而且曾經為此而一度放棄K110,改玩HCP80,最終發現用K110倒飛比較HCP80容易得多,
可能我未能把HCP80调节得最恰当。

最後給樓主的意見是,對一個新手來說,K110六軸和3D模式是相當大的落差,但你不要為此而放棄,
只要多多練習刻服K110的3D模式,也不要花錢買其他飛機,K110巳經是最理想的由六軸到3D起步的學習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学习由六轴换成3D起飞经过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可以成功,
回想最初是先用六軸起飛後才轉3D. ...

谢谢,现在已经可以三轴模式起飞了,发现K110校准六轴悬停和陀螺仪其实挺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已经可以三轴模式起飞了,发现K110校准六轴悬停和陀螺仪其实挺稳的

太客气了,其实我是用很长时间才可以把K110倒飞.
现在正努力练习一个最基本的3D翻腾动作,不过倒飞悬停时有一个角度未能掌握.

见到你发贴后不禁回想自己练习倒飞的艰苦的经历,所以自己有所感慨而马上回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客气了,其实我是用很长时间才可以把K110倒飞.
现在正努力练习一个最基本的3D翻腾动作,不过倒飞悬停时 ...

你倒飞学了多长时间,是不是正面四位悬停连熟了才可以练倒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倒飞学了多长时间,是不是正面四位悬停连熟了才可以练倒飞

我用大概一年时间才可以在凤凰模拟倒飞,再过三个月后才可用K110倒飞。

我本人正是在未熟練正向四面懸停便練習倒飛,因為我是在一個室內細小空間練習,
所以经常容易把小机撞坏而增加学习困难。

当然建议你熟练正向四面悬停和正向航导才学习倒飞,
否则会像我一样总是无法做出漂亮姿势。

其实你不要考虑太多,多做练习一定可以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