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精灵一代主板bec的参数?

楼主(2016-08-10):
我想改装4s电,不知道主板自带的降压模块是否支持4s?
一般系统设计都有余量,接4s应该没事吧?

网友A:
如果是按照最早naza v1的设计标准,是可以的。精灵1跟naza基本是换汤不换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照最早naza v1的设计标准,是可以的。精灵1跟naza基本是换汤不换药。

多谢!我打算直接上4s试试,看看

楼主:
亲自用4s点测试过,bec 输出正常,5.5v,电压监控输出2.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