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农喷用药

楼主(2016-08-10):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从事农业代喷,麻烦推荐几款好用的药剂及配比,或者有相关的论坛文章,可供我参考谢谢。

网友A:
还是先把 植保机的配置研究好了再说吧,别问我,我也不大懂

楼主:
自推一下

网友B:
这个可以问问做农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问问做农资的
感谢 前辈们的解说

网友C:
一般农药方面农户或者合作社都比较懂,当然你自己提前知道也没错
最主要还是把飞机如何有效作业和飞行稳定搞清楚 搞明白

楼主(2017-03-14):
GX9 100cc 载重14KG 200分钟耐久飞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