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模式bec能否并联

楼主(2016-08-10):
两个铂金80a bec可否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是开关模式不是线性

网友B:
不行的 开关稳压是PWM控制的 稳压芯片处于高速的开-关-开-关状态 两个不同的BEC 开关时间不同 有可能一个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