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betaflight合作飞控OMNIBUSF3已完成

楼主(2016-08-10):
OMNIBUSF3特点是飞控和OSD程序集成在一个MCU内,无需额外的单片机控制OSD,同时OSD调参软件也和飞控调参集成在一起,输入输出采用标准设备接口,减少转换线材和插接件,降低线路接触不良风险,提高组装、维护便利性,采用MPU6000传感器并通过SPI总线连接,提高传感器的采样速率,提高MCU主控程序的运行频率,提供更高的控制精度和更快的响应速度。
硬件基本参数
  • STM32 F303 MCU单片机
  • 气压计 BMP280 (可选)
  • 九轴传感器MPU6000使用SPI连接
  • 1-4路PWM电机输出接口为全功能2.54间距针孔,5-8路输出只提供信号输出脚,另备有1个SH1.0插座方便与四合一电调连接驱动1-4路电机
  • 板子尺寸 35x35mm, 安装孔距 30.5x30.5mm
  • 标配 SD card插槽
  • 支持4S电池直连
  • 单片机通过SPI 总线DMS模式控制OSD芯片,速度更快
  • 外部扩展SPI总线到 VTX 和 RX,可以扩展控制RTC6705图传

项目进展:
已完成打样测试和小批量产公测,已经是量产状态
关于固件升级:
等到BETAFLIGHT的GUI V3.0时候会正式出现在固件列表中,现在需要勾选Show unstable releases,即可在列表中显示。或者通过自己编译betaflight的固件,target选择
OMNIBUS即可。

  • 固件升级会引导飞控进入DFU模式,这里需要下载“Zadig ”这个软件,来安装DFU模式的USB驱动,这样就可以在GUI里面正常升级。
  • 首先按住 飞控上的BOOT按钮.
  • 连接USB.
  • 打开Zadig 并点击“Options” 然后再点击“List All Devices”
  • 从列表中选择“STM32 BOOTLOADER”
  • 在 “Driver”列表选择“WinUSB” 之后点击“Reinstall Driver”
  • 关闭Zadig,断开飞控,驱动安装完成
  • 打开GUI正常升级飞控
  • 以下是国外爱好者编写的使用说明
  • 以下是国外玩家测试的review
    http://nathan.vertile.com/blog/2016/07/07/omnibus-typhoon-miniquad/#review

楼主:
PS:介绍中 ""单片机通过SPI 总线DMS模式控制OSD芯片,速度更快 "",笔误,应该是""DMA模式"",重新编辑审核太麻烦,补充说明

网友:
啥时候上啊?

网友:
只能開2KHz ?

楼主:
默认设置是 GYRO 8K PID 2K

现在支持Gyro 8K PID 4K, 固件还在优化,晚些有可能支持PID8K

GYRO目前GUI可选最高选项就是8K,所以再高还没得测

网友:
这么屌的飞控。 顶一个 嘎嘎

网友:
定价在什么区间里,有个底

网友:
夜吻出品必属精品!!回头批产了推荐给鹰眼用户!!

网友A:
有F4了,还在挖掘F3?

网友:
价格价格价格

网友B:
8k/4k/4k +開OSD時, MCU的使用率是多少% ?
SPF3 4k/4k/4k(ACC off) 在BF3.0 MCU 已26%了 !
OMNIBUSF3 8k/4k/4k+OSD 如果沒有穩定的125 Looptime, 有些玩家會失望的.

网友:
幽灵的好东西 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F4了,还在挖掘F3?

其实F3蛮好用的,F3自带反相器,SBUS可以直接解析,F4还不行,需要加硬件反相器
其实F3的性能足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k/4k/4k +開OSD時, MCU的使用率是多少% ?
SPF3 4k/4k/4k(ACC off) 在BF3.0 MCU 已26%了 !
OMNIBUSF3 8k/ ...

8K/2K MCU20%-21%
8K/2.67K MCU 25-26%
8K/4K MCU 29-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F3蛮好用的,F3自带反相器,SBUS可以直接解析,F4还不行,需要加硬件反相器
其实F3的性能足够好了
...

確實, 目前F3性能已足夠,反而是電機/電調跟不上.

网友C:
牛,刚看到dal发帖统计功能计划和bf合作,这边就量产了! 关心驱动是否有mac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刚看到dal发帖统计功能计划和bf合作,这边就量产了! 关心驱动是否有mac版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毕竟一个产品从设计到打样到小量试产公测到最终量产需要不短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毕竟一个产品从设计到打样到小量试产公测到最终量产需要不短的时间

和F3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F3有什么区别?

最大区别是内置了osd程序,还可以扩展控制其他外设,集成度更高

楼主:
这样配置刚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配置刚刚好

黑科技不错

网友E:
同样想知道飞行手感上和普通F3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啥时候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时候上架

市面应该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想知道飞行手感上和普通F3有什么区别~

普通F3传感器采用mpu6050,iic传输数据,采集频率不高,理论上响应会差一些

网友(2017-05-26):
F3按规范连接USB后,Zadig里面没有STM32 BOOTLOADER,只有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而且删除了这个驱动也没用,是哪里出错了?
特地下载安装了STM32的USB驱动,也没用,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