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3D为何起飞不了

楼主(2016-08-10):
用六轴模式起飞非常容易悬停也很顺手,把遥控切成3D模式,一起飞飞机就往一边猛歪,大奖打地。这是为何呀,是技术问题还是飞机问题

网友A:
伟力的小机悬停可以做到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小机悬停可以做到定点的。

那就是我的技术不过关,还得勤加练习呀

网友B:
因为6轴模式和3d模式完全不一样,3d模式飞机不会自我修正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6轴模式和3d模式完全不一样,3d模式飞机不会自我修正水平。

那些高手们是不是都是3d模式起飞悬停的

网友:
多练吧,先模拟器,3D起飞,打3分之1的右舵。要不停的修舵,舵量一定要小^_^

网友C:
3D模式起飞有小技巧的,你先HOLD油门,也就是让电机锁住,推油门看看油门在中点时桨的螺距是否为0,这很关键!
解锁油门,推油时先慢后稳,这时有可能会出现向一边斜,打反舵修,要打碎舵,也就是向一个方向打舵后立即回一点舵杆努力保持飞机的水平和方向,在油门中点时应坚决推多10%以上的油门,让飞机立即离地,这时就好控多了。
记住了,飞3D模式要打碎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模式起飞有小技巧的,你先HOLD油门,也就是让电机锁住,推油门看看油门在中点时桨的螺距是否为0,这很关 ...

谢谢,小白一个以后还得多请教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D模式起飞有小技巧的,你先HOLD油门,也就是让电机锁住,推油门看看油门在中点时桨的螺距是否为0,这很关 ...

打碎舵是指起飞的时候吗

网友E:
练习的时候就要用3轴模式,不然6轴练会了,3轴要重新开始练习,3轴模式遥控器要不断修舵才能旋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练习的时候就要用3轴模式,不然6轴练会了,3轴要重新开始练习,3轴模式遥控器要不断修舵才能旋停!

主要是在屋里练习,没太多机会在屋外练。在屋里不用六轴模式,飞机老是乱跑不是撞到这就是撞到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碎舵是指起飞的时候吗

3D飞行就是要靠打碎舵的,起飞和飞行中都是。
当你飞熟了之后,打舵时的舵量就会准许多,打碎舵的次数就不频繁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早點脫離六軸模式 六軸模式學不到什麼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