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8电机380kv带DJI155怎样

楼主(2016-08-12):
3508电机380kv带DJI155怎样不烧吧,有没有用过的,打算用在四轴飞跃650上,6s电池,同学建议14寸,不过估计15寸应该差不多吧,还是希望用个高一点效率的,估计起飞重量在3Kg附近。不知合不合适

网友A:
             H4架子  郎宇3508  kv700   4S10000    带狗   全重2.6千克   用的就1555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架子  郎宇3508  kv700   4S10000    带狗   全重2.6千克   用的就1555的浆

我说的是6s 380kv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B:
能用,但飞完烫手!我也是3508 380KV 6S 。起飞重量和楼主一样飞完烫手,但用1355的桨温度下来了,但效率感觉不舒服斯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但飞完烫手!我也是3508 380KV 6S 。起飞重量和楼主一样飞完烫手,但用1355的桨温度下来了,但效率感 ...

能问一下你的配置吗?还有空机重,还有能否给个图,650设备安装和布线是个问题,想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你的配置吗?还有空机重,还有能否给个图,650设备安装和布线是个问题,想参考一下,多谢了

...

我的配置:飞控:PIXhack+6m+M8n
动力:好盈铂金30A、E800+1345(朗宇3508 +1555)
云台:飞宇Mini3D pro+Hero4
机架:开源伞折钢炮650(25mm管)、飞越650SP(16mm管)
电池:自组重又笨6000mah
起飞重量伞折3kg左右,电芯3.6V报警,降落回压3.7v电芯间的压差较小,OSD显示放电5000mah,充电器显示充进电量5300mah(估计是平衡电压损耗增加)。
续航:用E800+1345S电机飞行18~19分钟,用3508+1555飞行22~23分钟。
说明下,放电到3.5V还可以多飞两三分钟,但本人自组的电芯质量一般放到3.5V电芯压差较大,不敢冒昧着炸机风险追求时间。
再说下手机四轴的坑:现在主要用的是E800(3510)电机主要原因是为了快拆桨方便,也看到官方推荐每轴接力800克,自己的飞机总重3KG还是在保险范围内,飞完电机是温的,续航不理想。用朗宇3508电机推荐的720g拉力,其实和E800没差多少,使用感觉也几乎一样,13寸桨续航少温度低,15寸折叠桨方便、续航有增加, 飞下来温度烫手,咨询朗宇技术说可以放心使用。

仅供参考!多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飞控:PIXhack+6m+M8n
动力:好盈铂金30A、E800+1345(朗宇3508 +1555)
云台:飞宇Mini3D p ...

你这效率很高了啊是实测还是?!比悟都高多了!悟也是e800电机,重量也3公斤多点,也是6s 5700电池续航才12-15分钟吧!

网友:
不烧啊,我目前就是这个配置。。续航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效率很高了啊是实测还是?!比悟都高多了!悟也是e800电机,重量也3公斤多点,也是6s 5700电池续航才 ...

我是实际的飞行时间,悬停电流是看到OSD显示的信息,电池是自组的,地面站显示的耗电还有放完电充电器再充,显示基本一致。现在就是想如果飞机控制在2.5~2.7KG之间应该可以爽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实际的飞行时间,悬停电流是看到OSD显示的信息,电池是自组的,地面站显示的耗电还有放完电充电器再 ...

显示的都不准的那个误差很大!要实测!悟也是号称续航18分钟环境很有关系!,实际12-15分钟,还是用的高端的正选波电调带主动动力回收!你的e800 3kg续航18分钟多是推算还是实测?我也是用e800,起飞2.5公斤,6s5300电池飞行就12-15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都不准的那个误差很大!要实测!悟也是号称续航18分钟环境很有关系!,实际12-15分钟,还是用的高 ...

飞行时间是实测,遥控器推油门起飞开始计时到降落停止。电池自主6s   6000mah偏重  bb3.6报警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是实测,遥控器推油门起飞开始计时到降落停止。电池自主6s   6000mah偏重  bb3.6报警降落。

晕!用的bb响!那个误差太大!以前用过bb响电池都给我放报废几块后边再不用那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用的bb响!那个误差太大!以前用过bb响电池都给我放报废几块后边再不用那东西了!

空中电压有啥理想办法监测?地面站电流计不准,BB不靠谱,我的遥控回传受距离也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飞控:PIXhack+6m+M8n
动力:好盈铂金30A、E800+1345(朗宇3508 +1555)
云台:飞宇Mini3D p ...

哥们,你那个3508+1555的配置能飞20分钟吗?我觉得不可能,我也是这个配置,自组650机架,我用10000的6S是飞10分钟左右,整机3.7KG;用6000的电池能飞13分钟,整机是3KG左右,飞控是NAZA V2,但下来后电机烫手。后来我换成4110S了,终于好多了。
再说1345的桨,我后来用了个仿悟的变形机架,装上拆下来的3508,最大只能上1345的桨,6S 6000的电池不带云台相机是2.7KG,最多能留空14分钟,下来电机不烫手,如果上云台和相机肯定会续航更短,电机温度也会更高。
我觉得你那个配置下测出来的留空时间有很大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那个3508+1555的配置能飞20分钟吗?我觉得不可能,我也是这个配置,自组650机架,我用10000的6S ...

你这数据比较实在,跟我测试的也差不多!我是达亚550,e800电机1345桨,上6s5300电池全挂载2.5公斤,续航12-15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效率很高了啊是实测还是?!比悟都高多了!悟也是e800电机,重量也3公斤多点,也是6s 5700电池续航才 ...

悟是4700(T47)电池,所以还是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悟是4700(T47)电池,所以还是悟高

悟是3公斤续航只有12分钟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