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O 蓝牙的问题

楼主(2016-08-10):
知道大家都换MB 了,但是手头的GPRO 也没感觉太大的不好。
只是最近想调下机器。
GPRO 蓝牙正确连接在了GPRO 上面
蓝牙指示灯也在闪烁
手机是IPONE6S PLUS , 系统是IOS9
奇怪的是 搜到了 ALIGN XXXXX 点连接 就显示  IOS 不支持该设备·············,然后从此就从手机蓝牙搜索里不见了,只能重启手机后才又有显示···········
结果是始终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GPRO 用线连接电脑 用电脑调参没问题,在 电脑上也设定了蓝牙的连接密码,)

不知是不是GPRO 的蓝牙不支持 IOS 9 的系统或者是·····蓝牙坏了

网友A:
链接电脑看下版本是不是相对应的     不是就升级一下http://www.align.com.tw/download/g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电脑看下版本是不是相对应的     不是就升级一下http://www.align.com.tw/download/gpro/

谢谢你的回答。
不过我看了的 我GPRO 的版本是 1.2 并且手机上面也是下载新的GPRO 调参。不知道是不是IOS 9.3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