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平翼与主翼非水平,能飞吗?

楼主(2016-08-11):
如题,上图,有一个3~5度的夹角,能飞吗?会有什么不正常现象,如何修正。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忽略

网友:
没问题的,这种程度的变型对飞行稳定影响过小,甚至小于一股侧风的影响

网友:
应该跟主翼有仰角的差不多吧,

网友:
设计如此,尽管飞就是

网友:
忽略不计,再正的飞机上天还要微调呢。

网友:
完全可以飞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支持,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你这是P51吧?这点误差完全没问题,上天后微调使飞机半油平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51吧?这点误差完全没问题,上天后微调使飞机半油平飞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