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出来的面不光滑,大家的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6-08-11):
自己DIY的小铣床,切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边缘有刀纹,3000的转速,F值260,底面不像工业机切出来很亮的感觉,大家的机是不是这种效果,想参考下,不知还要调哪里?

网友A:
外圆轮廓吗?丝杆有间隙,丝杆座有间隙,都会这样的,只有精度高点的丝杆丝杆座才可以有预压还不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轮廓吗?丝杆有间隙,丝杆座有间隙,都会这样的,只有精度高点的丝杆丝杆座才可以有预压还不发卡

用的是丽水的丝杆和支撑座,支撑座里面好像是两只6000的轴承,定位精度有4条的误差也不知是支撑座还是螺母的,成本在那里,三轴的丝杆导轨加在一起2000+,如果不能改善,就这么凑合用吧

网友:
小铣床,要想好,走刀慢点,吃刀量小点就好了,要光亮度,加机油铣。转速也没有必要那么高,适当下调看看,比如2000多转。

网友B:
主要工艺问题,给间隙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工艺问题,给间隙关系不大。

看帖的模友能不能留下自己的机机加工效果图和运行参数?我想对比下,学下经验

网友:
1,刀要锋利
2,加切削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丽水的丝杆和支撑座,支撑座里面好像是两只6000的轴承,定位精度有4条的误差也不知是支撑座还是螺 ...

导轨好,平面光洁度会好,导轨丝杆好,侧面光洁度会好,侧面光洁度更值钱些

网友:
我的机器还没动起来 , 友情帮顶

楼主:
谢谢大家帮顶,机子就这样将就用吧,说实在话,DIY的精度和银子挂在一起,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去一味追求高精度

楼主:
这个小机前前后后花费差不多7000大几了,烧钱的玩意儿

楼主:
这种状态就花了差不多8k了,太烧钱了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C:
,还不如买2手成色好点的。有些二手进口日本货虽然贵点,但是间隙和耐用度比丽水新货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2手成色好点的。有些二手进口日本货虽然贵点,但是间隙和耐用度比丽水新货好很多

难配到合适的,精度差点就差点把,第一台,做到这样样子我也接受了,不折腾了,开发点产品先;

这是下午调试后重新试机的

网友:
这点刀纹都会有的吧,细的铣刀还会让刀造成一点点垂直度不好,主轴垂直度调好了就可以了,刀纹细一点还是得电主轴转速高点的,转速高了每齿进给2丝以内基本刀纹就可以了,假如加工直线侧面刀纹很浅,加工比如圆形,侧面刀纹出来了一般是刀路精度太低,点分布太远,然后步进电机,低速共振了,你可以空运转手放电机上感受进给时候的震动量,细分再高一些会好一些,一个脉冲0.5um以下会明显改善,点分布多了又和控制系统的处理性能有关系,,,,,看到人家高光机加工出来的东西我也羡慕,仔细一研究发现是个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