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能用驰远HT8高频头飞HCP100S吗?

楼主(2016-08-11):
换了MZ-24后一直都没有玩过HCP100S,心血来潮把HCP100S和HT8高频头拿出来连接MZ-24,设置后静止状态各个通道都正常,推油十字盘就乱动。有谁搞过,求科普。

网友A:
记得是要把通道顺序设置一下   1 副翼 2升降 3油门 4尾舵 5陀螺仪 6螺距    高频头的模式灯要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要把通道顺序设置一下   1 副翼 2升降 3油门 4尾舵 5陀螺仪 6螺距    高频头的模式灯要选对

通道没有问题,倒是把模式设置忘了,等有空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道没有问题,倒是把模式设置忘了,等有空试试看

我以前用FSI6+HT8设定过HCP100S,感兴趣你可以翻翻我的旧帖子,或许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FSI6+HT8设定过HCP100S,感兴趣你可以翻翻我的旧帖子,或许能帮到你。

以前用天九和T6j连接过HT8都很顺利,MZ24这个控确实有点不一样,有空了再慢慢研究。看了你帖子发现你也是个折腾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天九和T6j连接过HT8都很顺利,MZ24这个控确实有点不一样,有空了再慢慢研究。看了你帖子发现你也是 ...

哈哈,不折腾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