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装了个水星,继续练习吊机

楼主(2016-08-11):
     装了个水星..买的标准版的机子,感觉好重,比我的天翼8MM重了将近100G  同样的电子设备,快280g了 好费电啊,不过比较稳!!

网友:
我最开始买的KT板水星都有400多克...

网友A:
求电装配置,谢谢。最好两个都给下,这个水星跟那个天翼8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电装配置,谢谢。最好两个都给下,这个水星跟那个天翼8mm的。

都用的2206。1500kv。8*4.3桨。3s550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用的2206。1500kv。8*4.3桨。3s550电池

你飞完电机温度咋样?我习惯用大桨,9047,功率限制在70%,电机电池和你一样,这几天飞下来换电池的时候电机温度手指受不了,换桨的话还得等温度降下来,准备动力换成闲置的ea2830/1350+9047+2s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完电机温度咋样?我习惯用大桨,9047,功率限制在70%,电机电池和你一样,这几天飞下来换电池的时候电机温 ...

天翼15e50油就可以吊住。温度不高,水星得69以上。吊4分钟下来电机也烫手呢

网友:
我是说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