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折腾年代--也搞一个2S的V977(双无刷)

楼主(2016-08-12):
首先把一个V977电机重绕,0.3mm漆包线,每相6圈,Y接线,用1S供电的977试验了一下,空转最大32000转/分钟,大约就是KV8000左右了。实际绕了2次,第一次线圈跟铁心短路了,感觉0.3的线有点难绕。V977的电机比HCP100S的个头更大一点,动力应该不输100S。尾电机考虑使用8520或者720空心杯,市面上也比较容易买到很好的产品。

实验了几种方案:
方案一:接收机用一个mini360模块降压供电。尾电机用7.4V的8520空心杯,通过外加一个FET驱动三极管(AO3400)直接接2S供电。
实验结果不好,7.4V的8520驱动不足,尤其电压低的时候,锁尾很勉强,一动就跑。
方案二:以上其他不变,尾巴改用一个低压8520电机。
这时锁尾大有改进,尾电机动力澎湃,奇怪的是飞机急升尾巴很牢,急降时尾巴顺时针摆得厉害。虽然是2S供电,8520电机似乎也不发烫,不过还是不理想,或许换一个转速高的8520能行,我用的这个8520同样电压下没有720转速快,另外怀疑接收板本身的尾电机驱动有一些刹车功能,自己外加的驱动则没有。

方案三:回到最简易的方式——接收板和尾电机都用降压模块供电,尾电机用质量好的720空心杯,所以除了供电之外原来的接收板无需改连线。
目前手上没有大电流的模块,mini360最大只到1.8A,而尾电机加舵机的电流超2A,只好用2个mini360通过双肖特基二极管混合,这样理论上能提供3A以上最大瞬时6A的电流。3个零件总重不到5克,可以接受。模块输出调到4.5V,经过二极管后大约4.2V。
这个方法目前效果最好,但锁尾有轻微甩动,做暴力3D有点不爽。决定暂时保留这个版本,换不同的720电机或者尾桨试试,或许能有改进。

采纳了阿拉丁的建议,把降压模块输出调高到了4.9V,因此接收板实际工作在4.5~4.7V之间,锁尾跟原装一样了。感谢阿拉丁。
方案四:准备用双716空心杯锁尾,还没有时间搞,担心尾巴太重。

整机改好之后不连电池称重58克,跟HCP100S差不多。

用的是老版V977改造的,螺距小且不可调,但由于大桨转速上去了且不怎么掉转,动力大大好于1S,续航时间也比较理想。
基本定在方案三了,尾电机有点烫,估计坏的会快一点,不过手上有大量720电机储备,剩下的就是飞飞飞了。

实际测量了一下改装之后的大桨推力,由于是老版V977,螺距很小不可调,目前的最大推力是190克,推重比大约2:1,跟我改造了电机并螺距可调的1S v977差不多,所以并无什么优势。不过预计螺距可调之后会大不一样,但锁尾又要面临巨大压力了。
8月16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飞,发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舵机的力量不够,在重量增加转速提高之后显得力不从心,剧烈动作时飞机晃动,姿态不能到位,不及原来1S的时候好飞,因此决定放弃了。另外自己用977电机改造的2S电机好像不及HCP100S的动力强,或许是100S的磁铁更厉害?
由此可以理解K120设计成2S之后采用了更大的舵机;HCP100S没有换舵机是因为直线舵机过载能力强,螺杆传动具有天然的锁定特性。
不折腾不知道,折腾了就甘心了
8月26日。

鉴于HCP100S嫁接V977主板成功之后,现反其道而行之,把100S的电调和电机嫁接到V977上制作2S的v977,双无刷哦。
具体做法是把V977的电调换成HCP100S双电调,尾电机用HCP100S的无刷。原来准备使用用V977电机改制的2S电机做主电机,但发现它跟100S的电调不配合,居然带桨启动困难,故只好采用100S的主无刷电机。(为什么hcp100s的电机尺寸小,动力反而强?)
吐槽一下100S的尾无刷,绕制的线圈很丑不说,引出线套管很硬,也没有付着物固定,极易扯断根部连线。V977的主板采用MINI360降压版调整到4.2V供电,因为主板只需要驱动舵机,总电流不大,一片mini360足可以胜任。
因为使用了HCP100S的尾电机和安装座,尾杆是3mm的,必须绑上一小段2.5mm的以便连接V977的机架。
试飞没有太多悬念,既有V977的手感又基本具备100S的动力,但动力表现比原版HCP100S稍弱。锁尾绝大部分时候很好,极端操控下会失锁自旋。舵机依然显得力不从心。总体不及HCP100S嫁接V977接收板的效果好,但也有一定的可玩性。这算是方案4了。。。
10月30日

最近闲来无事试验了一下1S供电双无刷方案,结果不是很好但也在此记录一下。
用的是HCP100S的双电调和尾无刷电机(手上没有高KV值1s的尾电机),主电机用V977的无刷。
试验结果起飞锁尾都可以,但动力太弱,尾无刷吃电流比较大,电池负荷过重,做动作掉转厉害,不好玩!
另外,已经找到了1S新搭配方案:HCP100S的机架+V977的主板和电机,有刷尾巴,效果意外的好!

8520尾电机

8520尾电机

方案3,双降压板

方案3,双降压板

改造过的2S无刷

改造过的2S无刷

电池仓侧面

电池仓侧面

电池仓底部

电池仓底部

方案1/2

方案1/2

整机外观

整机外观

2S双无刷整机

2S双无刷整机

尾巴

尾巴

2S双无刷 V977

2S双无刷 V977

网友A:
这是最终版,双无刷V977,动力暴强悍,锁尾超给力

网友A:
原厂是没有刹车的,只是反向并联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保护MOS而已

加肖特基后建议提高模块输出电压,4.5V输出偏低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是没有刹车的,只是反向并联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保护MOS而已

加肖特基后建议提高模块输出电压,4.5V输 ...

你是用100s的尾无刷吗?你有没有试过接收板直接5V供电?我觉得应该可以,但不敢轻易尝试。我订购了几个5v/3A的降压模块,打算替换目前的mini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是没有刹车的,只是反向并联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保护MOS而已

加肖特基后建议提高模块输出电压,4.5V输 ...

反向续流二极管我也接的,但不明白为何收油门甩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用100s的尾无刷吗?你有没有试过接收板直接5V供电?我觉得应该可以,但不敢轻易尝试。我订购了几个5v ...

5V供电没问题,这是100S的尾无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续流二极管我也接的,但不明白为何收油门甩尾。

基本上这机改了2S就要定速飞,不然很蛋疼的
其实1S收油门也甩尾,只是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终版,双无刷V977,动力暴强悍,锁尾超给力

你这款改造国内独一无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这机改了2S就要定速飞,不然很蛋疼的
其实1S收油门也甩尾,只是不明显

看不出来你的电池仓如何解决的,我觉得我的办法挺好,电池也无需改造或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供电没问题,这是100S的尾无刷

太好了!回头把电压调到5V,估计锁尾就没问题了,方案三有望成为最终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回头把电压调到5V,估计锁尾就没问题了,方案三有望成为最终版

双无刷方案之前就是用一个降压模块,调节到4.5V驱动尾电机和主板
我这个是新版可调螺距,螺距调的很大,很暴力,尾电机消耗的有点快

最后才改的2S双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无刷方案之前就是用一个降压模块,调节到4.5V驱动尾电机和主板
我这个是新版可调螺距,螺距调的很大, ...

我是把一个HCP100S的接收板换成V977的,算是我的2S双无刷了。这个2S的V977如果好飞就不搞双无刷了,就当准K120了。每种机型都要有。。。

网友:
直机好控制吗?

楼主:
比固定翼难多了。。。

网友B:
红色的这种尾桨效率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这种尾桨效率很差

你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更好的推荐吗?

龙辉有种4.8mm的,我一直用。我自绕电机1s的只有它锁尾一根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辉有种4.8mm的,我一直用。我自绕电机1s的只有它锁尾一根根。

你说的就是F47的尾桨,确实不错,风荷大,效率高,质量轻,结构合理,比较耐炸(这点不及我现在用的这款),我也有好多,龙辉卖的太贵。缺点是转起来声音不悦耳,时间长会被吹变形,其实也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就是F47的尾桨,确实不错,风荷大,效率高,质量轻,结构合理,比较耐炸(这点不及我现在用的这款 ...

别处买很便宜

网友B:
有时买件顺便贵点都算了。今天k110的主板坏了,可以回厂修理吗?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买件顺便贵点都算了。今天k110的主板坏了,可以回厂修理吗?求地址。

这个不清楚,WL好像没什么售后服务的。

网友:
论坛高手越来越多,希望有早一日我也能自己改装飞机

楼主:
谢谢!不过此项目效果不甚理想,放弃了。。。

网友C(2016-11-03):
你这样整机太重了把   电池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整机太重了把   电池也不小

重量跟100S相差无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整机太重了把   电池也不小

称了一下,空机59克。

网友:
高人啊。。。多多造飞机。。造福大家。。

楼主:
坦率来说,越级的改造不容易收到好效果,越级指1s升到2s,厂家不会留那么多余量给你,在同一级别内的改良、嫁接和挖潜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