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热好久没飞了。感觉穿越机也越来越耗电。

楼主(2016-08-11):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4-8f2e-544e331b61fe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f-9da7-b7af4eb6d804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d-b210-9ca80a8f294a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a-bb90-f19c86b192e6

红底裤大爱,2600KV上五寸三叶平头很爽。。。70C电池感觉也罩不住了。瓶颈一个接一个的。。。。郁闷

网友:
先把你的碎肉(抖油门)改了,再来谈瓶颈。

网友A:
飞个直线鸡皮疙瘩都掉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个直线鸡皮疙瘩都掉一地

我觉得短距离几十米的加速,特别是本来自己就在玩耍多弯的情况下,一直保持一个油门远不如间歇性的油门划算和好控制。有这个习惯的人就算不多,你追着说也没多大意思吧。还有什么要喷的请继续。

网友:
老毛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这样撒,男人嘛大度一点、绅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个直线鸡皮疙瘩都掉一地

还有麻烦你自己试试,特别低的低空,钻草丛这种,你给一个高油门不动,飞机势必要更大的倾角才能维持低空。。。直线也间歇性的给油门只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倾角不用太大也能达到相对还可以的速度。我那些场地高油门不会超过2秒就要转弯了,你觉得有必要一直推着高油门才爽,也请你有空多出视频我去膜拜一下再说吧

网友:
为什么只愿意听好话撒就是因为讽刺、挖苦的人多了才会刺激你进步得更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网友:
真心话飞的真心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麻烦你自己试试,特别低的低空,钻草丛这种,你给一个高油门不动,飞机势必要更大的倾角才能维持低空 ...

不好意思,说多了。我特意加了个笑脸,就是要你不必在意我说的。只是说说而已,没别的意思……其实你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B:
油门抽搐还带刹车。。。能不费电么,还有那就是只要70C没有虚标绝对够用了,全程满油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抽搐还带刹车。。。能不费电么,还有那就是只要70C没有虚标绝对够用了,全程满油都可以。

没有,不来回推油门我飞过,同样的场地,格式70C4s。。。  3.6,一分钟左右报警,而且低空弯多我确实飞的感觉不如推油门顺手。第一个视频留空时间在2分钟,来回推油门大约维持在85%的油门。。。我觉得玩起来速度各方面也够了,拐弯的时候因为一直在推油门,感觉能更好的带入拐弯的过程。。讲不清。一直就这个习惯。哈。真不算是故意来回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多了。我特意加了个笑脸,就是要你不必在意我说的。只是说说而已,没别的意思……其实你比我 ...

主要你头像太显眼了。。。一下就知道是你
其实后来我用爱剪辑做过视频。把飞机声音降低了加了背景音乐。。。无奈电脑太渣,合成一个视频转码出来好急人。。。还是选择了直接上传

网友:
抖油门确实不是个好习惯,如果电调开了刹车功能,这样白白浪费电量。即使不开刹车,频繁急加速,电机发热也不小。

网友:
调pid时要尽量使各个曲线平滑,减少振动才能更省电,你这样一直轰油门不是等同于人为的让飞机一直抖?

网友:
这油门抖的不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不来回推油门我飞过,同样的场地,格式70C4s。。。  3.6,一分钟左右报警,而且低空弯多我确实飞的 ...

看起来是报警电压3.6的缘故。1C放电在3.6V以上放出85%~90%电量,但是这不是70C的情况。在最大C放电情况下,4.2V~3.6V只有不到10秒,然后电压基本上在3.4V~3.3V晃悠,直到没电迅速掉到3.2V以下。所以说随着飞行的暴力应该响应降低报警电压。

网友:
[我有这么快],点击[ http://pinyin.cn/e28028 ]查看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报警电压3.6的缘故。1C放电在3.6V以上放出85%~90%电量,但是这不是70C的情况。在最大C放电情况下 ...

是的。。。确实报警电压高了点,无奈手头有一些不是格式的电池。。。不设置3.6的话等到报警在回来电池可能就过放了,会出现某个电芯电压非常低的情况。

格式电池有次不注意过放到下来只有2.5,,居然四片都是2.5.。。相差0.02左右。别的牌子的只能用草泥马来形容,稍微槽狠一点肯定是其中一片掉很低。所以后期都用3.6报警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