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田宫的遥控和电调如何初始设置

楼主(2016-08-12):
这个完全看不懂啊
连接好了之后,先打开遥控开关,开关上红绿灯都亮,接着打开电调开关,电调上L和R的黄灯闪烁,闪了七八下之后黄灯长亮,用戳子点了电调上的SET键,开始按遥控器上的油门推到底,没反应,接下来就是全部都没有反应,几个灯也是长亮,谁懂得,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按设置钮,左侧摇杆打到最大,打到最小;右侧摇杆打到最右,打到最左按设置钮此时绿灯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设置钮,左侧摇杆打到最大,打到最小;右侧摇杆打到最右,打到最左按设置钮此时绿灯熄灭

谢谢,我回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