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楼内2.4g 5.8g信号中继????

楼主(2016-08-12):
如题,想实现楼内四轴飞行,有什么中继设备或方案可以实现各楼层2.4g与 5.8g的信号传输的吗?
拜托大神们支招

网友A:
用奶粉桶做一个功率放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奶粉桶做一个功率放大天线
可能一下去下面那层楼就不行了吧,楼内那么多墙

网友A:
能不能穿墙,就看功率够不够大.奶粉桶天线无遮挡3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B:
复杂环境还是用低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