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油漆

楼主(2016-08-12):
如果是EPO材料的话   用什么油漆喷  就不会腐蚀呢

网友A:
五金店卖的自喷漆都还可以

网友B:
用丙烯颜料也可以,EPS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丙烯颜料也可以,EPS也能用。

嗯  好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金店卖的自喷漆都还可以

哦  到时候要试一下...............

网友:
别用丙烯,用装饰粘贴或是水性贴纸,当然了 不好弄你   那就用彩色胶粘带。

网友:
我用的三和自喷漆,没有问题,机身表面要处理好,不然油漆附着力会很差,

网友:
好像自喷漆会收缩,让泡沫有点变形,局部喷没事,面积太大的话可能要分段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