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救援船

楼主(2016-08-12):
新做救援船,能骨折的。 两个车仔25A电调+一个40A可反转的飞机电调。

水桨位置不好,重新做过水鞋。

?from=y1.7-2?from=y1.7-2

网友:
这我见过最高级的救援船了

网友A:
好手艺!

不过驱动水桨貌似可以用带双向功能的车用电调,这样倒车就不需要那套空气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

不过驱动水桨貌似可以用带双向功能的车用电调,这样倒车就不需要那套空气桨了。

水桨是可以倒转的,但倒车没力,只能靠风桨倒

网友:
成功救援一架JJ

网友:
楼主干脆再水鞋上加一幅机翼,下面再加个履带,搞个海陆空三栖的无障碍救援神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桨是可以倒转的,但倒车没力,只能靠风桨倒

噢噢!

主要我没鼓捣过船,纸上谈兵了~

网友:
一开始没看清推着什么东西,后来才发现是架落水飞机,能代替人下水给捞回来,真不简单!体现了实用的功能!

网友:
见到你的新船了,靓!!

网友(2019-11-22):
很漂亮的救援船

网友:
水鞋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