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用过华坑RX716接收机的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6-08-12):
华坑新出的F150穿越机自带RX716接收,这样D10用RX716可以开启oneshot125了,无论在体积和响应速度上都比PWM接收机有优势。貌似新出三合一高频头还支持FrSky的接收,那么请问:1、该接收机稳定性和距离和D10原厂接收相比有什么区别?
2、D10需要刷固件才能用吗?

希望有用过的大神做出解答

网友:
不懂坐等楼下解答。

不过从图片上看,从技术上分析,此接收机很高端,变频、解码、PWM变换直接一芯片搞定!

网友A:
原厂就能用

网友:
原厂接收机刷什么固件,不过刷了还是能用

网友:
一直在用 不过偶尔出现开机不能对频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就能用

距离和稳定性呢?容易失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用716裝第5台機了 , 看我的帖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 ...

求详细使用感受

网友(2016-09-12):
发现与用D10原厂固件对频后,无法与F3飞控进行通信,在CF里各通道均无遥杆反映,而且F3飞控红灯不停闪烁。不知何故?

网友C:
D10完美使用……不过如楼上说的,偶尔会需要重新对频才能使用,应该是对频数据丢失了(我出现过一次)……我在一条6车道主路上拉过距,朋友持控站人行天桥上,我骑车从慢车道离开……你猜怎么着,同时测试的有RX1002,RX601,RX716,你猜怎么着,716最后一个闪灯……当时距离大概700米……不过,之前我在另一地方单独测试RX1002的时候,当时RX1002就有600-700米,但在这次3个接收一起测试时只有400-500米,估计是这里电磁环境更恶劣些……但RX716接收700才闪灯确实让我有些意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0完美使用……不过如楼上说的,偶尔会需要重新对频才能使用,应该是对频数据丢失了(我出现过一次)…… ...

别猜来猜去了,哥们干脆写个教程,让大家伙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猜来猜去了,哥们干脆写个教程,让大家伙学习学习。

过几天闲了,重新测试一次,并上传结果给大家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