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支支招!穿越机一头撞上路灯杆后没图像了

楼主(2016-08-12):
rt,今早,楼主正在开心的飞(zuo)穿(si)越,突然当的一声。。。。然后屏幕上就没型号了。图传ts5828,一体屏,图传通电正常发热。求大神!在线等

网友:
检查下图传的焊点

楼主:
图传应该没坏,还能发热,现在就觉得是摄像头

网友:
换一个试试

楼主:
摄像头坏会导致无信号吗

网友A:
图传坏了会雪花,摄像头坏了会黑屏。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因震动太大晶振坏了不工作。

网友:
有可能是摄像头晶振炸坏了导致的无图像,检查和用替换法更能确定出来故障点。

网友:
一般摄像头问题

网友:
对,一般摄像头问题

网友:
借其他模友的摄像头换上去试一试

网友:
看屏幕的样子该是摄像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