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横轴橡胶圈什么时候变成塑料的?

楼主(2016-08-12):
是从富丽465的旋翼头拆下来的,左边的塑料的,右边是橡胶的

网友:
會不會一個是FBL用的一個是DFC用的

网友:
不一定是所料的,关键是否用得住!

网友:
需要像DFC那样的刚性旋翼就用塑料的,需要有挥舞效果的就用橡胶的,这就是FBL的好处。

网友:
dfc旋翼头要硬度高的,FBL就橡胶的充分发挥挥舞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