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两架白板90的F18和70的米格15

楼主(2016-08-12):
最近装了两架白板90的F18和70的米格15,F18已经飞过很好飞,艾尔飞的70米格15刚装好,还没试飞,请问哪位模友知道重心某宝上标350MM是否正确,不准的话应该哪里最合适?谢谢!

网友A:
米格15很漂亮  自己涂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格15很漂亮  自己涂装的?

是的

网友B:
米格配套的起落架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米格配套的起落架如何

这个白板 米格没有起落架的。。

网友C:
很好飞! 重心位置正确

我的已经炸了。。升降舵翼面太小 一个垂直筋斗没拉起来 亲吻大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白板 米格没有起落架的。。

他家现在有起落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飞! 重心位置正确

我的已经炸了。。升降舵翼面太小 一个垂直筋斗没拉起来 亲吻大地了

谢谢今天首飞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现在有起落架卖

哦 当时买的时候没有

网友C:
f18 很漂亮 准备入手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起落架用的哪款 求地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8 很漂亮 准备入手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起落架用的哪款 求地址 谢谢

机翼用个5MM碳杆对查加强下,起落架用的飞翼那套收放,这个18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飞! 重心位置正确

我的已经炸了。。升降舵翼面太小 一个垂直筋斗没拉起来 亲吻大地了

请问朋友你用的什么配置,我的是蓝带70的6S金属涵道,2600电池,收放起落架,鸡头配重165克才平衡,2000多克全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朋友你用的什么配置,我的是蓝带70的6S金属涵道,2600电池,收放起落架,鸡头配重165克才平衡,2000 ...

飞翼 70的6s 12叶涵道 3200电池(430克)好赢天行者60a 也是收放起落架
没装副油箱(变形了)电池没顶到头
起飞重量貌似1900+       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翼 70的6s 12叶涵道 3200电池(430克)好赢天行者60a 也是收放起落架
没装副油箱(变形了)电池没顶 ...

我的蓝带涵道比较重,导致鸡头必须要配重,所以整体要重些

网友:
这个70的米格15竟然这么大!

网友D(2016-10-11):
想请教下f18是如何涂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下f18是如何涂装的

五金店8块一瓶的自喷漆就可以了

网友:
Mig15能看出是以前猎鹰王停产的那款70涵道,尺寸比较大,应该带有减速板

网友D:
你这个机翼机身是用哪个色号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翼机身是用哪个色号喷的

就是五金店里的猩红色和银色,色号不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五金店里的猩红色和银色,色号不明

你是用纸胶带粘的分色区域吗

网友D(2016-11-19):
我刚买这款  请问下你起落架买的是飞翼哪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这款  请问下你起落架买的是飞翼哪款的?

18用的是飞翼的

网友(2016-12-25):
请问下米格的重心大概在哪个位置?

网友:
我也想入个米格15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染料啊,不腐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染料啊,不腐蚀吗

EPO可以直接用普通喷漆就好了

网友F(2017-03-14):
f18是不是好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f18是不是好飞一些

15的升力比18还好,只是动力没有18大,15稳,18爆力

网友(2017-12-31):
前起怎么装的,拍个照学习一下

网友:
米格前起收放

网友G(2018-02-19):
我想问下米格的数字徽标贴纸在哪买的?还有塑料驾驶舱的轮廓怎么喷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米格的数字徽标贴纸在哪买的?还有塑料驾驶舱的轮廓怎么喷出来的?

自己广告店打印的,座舱用胶带贴好再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