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果子飞控问题,接线都对,图传只有黑屏信号

楼主(2016-08-12):
严格按照说明书接线了。。视频输出也直接接显示器试了 都是黑屏。  摄像头没问题。

图传也有电  就是输出黑屏信号、、求解 可能哪里出问题?

图传没接音频线 没接舵机 接收机

网友A:
检查一下图传输出电压与摄像头电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图传输出电压与摄像头电压对不对

都没问题 并且图传直接接摄像头没问题

网友B:
看下5v电,12V电是否正常,按照说明书用万用表测下,坏了的话,果子直接可以扔了,售后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5v电,12V电是否正常,按照说明书用万用表测下,坏了的话,果子直接可以扔了,售后很差

正常 舵机也有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问题 并且图传直接接摄像头没问题

你用的是一块电池还是两块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一块电池还是两块电池供电

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块

那就不知道了 以前遇到过用两块没图像 一块电池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 以前遇到过用两块没图像 一块电池正常

换切糕了 果子售后太差 问厂家就知道让我看说明书  接线和说明书上说的一点没问题。

切糕群里厂家各种答疑解惑 果子都不鸟你。 价格还相差几乎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 以前遇到过用两块没图像 一块电池正常

我今天飞时候也黑了重新上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