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RC电调修改BLHeli和BLHeli_S温度保护BUG 这是一个BLHELI很严重的BUG!

楼主(2016-08-12):
我们仔细查看了源代码发现,所有BLHeli_S和BLHeli程序目前存在未到保护温度误触发温度保护软件BUG,这个BUG已经存在非常的久(有好几年),隐藏的很深,和Setffen 沟通过这个问题也说不好找这个原因。。主要表现在大动作或大油门时有一定概率导致电机瞬间失速,掉转 或反复抖动,这个BUG在BLHeli表现不明显,而在BLHeli_S较明显,目前DALRC XR20A和DRLRC BS25A电调已修复这个BUG。这段时间我们会将代码发给BLheLi的Setffen,让他们更新到所有版本BL固件中,以防用BL软件的模友炸鸡。

我们修改过的固件下载地址:

百度云附件:DALRC_XR20A_MULTI_REV14_6.HEX等

网友:
我用BS25A+GT2205,在空中大机动空翻的时候确实有小概率出现电机失速的情况,已经炸很多次了,明天试试刷这个固件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同楼上的BS25A加gt2205,用了一个月暂时没有出现过电机失速问题

网友:
kingkong 12a 搭配 kingkong 2204  blheli 14.x版本   一翻滚就失速  以前用13.x版本没问题

网友:
所有电调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大力还是不错的,支持支持

网友A:
把温度保护关闭怎么样?

网友:
没听说这个现象,硬件设计错误吧。

网友B(2016-10-22):
请问最新源码中这个关于 int0_int_startup_boost_stall 函数和 int0_int_startup_boosted 函数是干嘛用的 ,这个boost 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在BLDC中有什么特殊或者专业的含义吗?

网友:
广告做得好,不蓝瘦香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新源码中这个关于 int0_int_startup_boost_stall 函数和 int0_int_startup_boosted 函数是干嘛用的  ...

Boot是用来升级用的

网友:
int0_int_startup_boosted干的是初始油门行程计算的活,不是实时油门行程那个。

网友(2017-03-06):
我的电调好盈blhs30a 飞机经常出现翻滚失控问题 现在刷到AH50 16.3 请问我应该刷你发的这个哪一个固件

网友C:
我把温度保护给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温度保护给关了

温度保护关闭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温度保护给关了

我也给关掉了 不过还没试飞

网友:
感觉本身就没必要温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