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1:8勒克莱尔进度汇报(转向电机座加工完成,即将总体装配,转向流具备试车条件)

楼主(2016-08-12):
本人悲催的活到32岁也没玩过正经的遥控模型!
最近有点小精力,加工了一些涉及变速箱的零部件。
下图是变速箱的箱体的一部分。

下图是变速箱设计模型。最近在淘宝上买了2个 日本的12V 600W无刷电机!参数和质量都非常满意!
突然发现我原先的动力系统参数弱爆啦!通过新参数匹配,发现双流波箱根本不需要3档变速!
原来方案是24V有刷电机(滑板车那种)+有刷电调+松下蓄电池
现在就比较土豪啦:好盈的有感无刷120A电调(已经就位)+4S锂电(暂时没买)

下图是已经采购的电调的官网图片:

下面是已经买好了4年一直没用的JR XG7 (左手油门):

想请问弟兄们:
1:双流波箱采用有感无刷电机和电调哪个控制左右方便呢?用油门杆控制直行是必须的吗?我感觉用油门杆通过电滑环控制主炮俯仰是不是能固定角度呢?
2:那些1:16的双流车长控都是怎么配置的呢?

下面是新买的电机图片:

日本电装的牌子,据说是国内生产的,不过做工确实不错。
下图是卖家介绍如何在现有电机上加装霍尔传感器改成传说中的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A:
实际上RC坦克的功能要依靠优良的声组来进行管理,本人使用得比较顺手的操作方式为:

左杆上下控制主炮俯仰,左右控制炮塔旋转;
右杆上下控制直行电机前进后退,左右控制旋转电机左右输出。
开炮、灯光、开关车等功能由声组专门程序通过其它通道或混控来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RC坦克的功能要依靠优良的声组来进行管理,本人使用得比较顺手的操作方式为:

左杆上下控制主炮俯 ...

我这个控左手上下是油门通道。就是位置能固定的,不回中间位置的那种。

先谢谢了。

网友:
1:8可能没有现成的功耗满足需求的声组,如果通过接收机通道直接控制舵机来实现主炮俯仰,那左手油门正好也适合。

网友:
祝早日完工

网友B:
遥控器左右手可以改的,有无回中也是可以改的,随你喜欢。这个霍尔传感器适合这个电调用吗?还有这么大的电机 120A电调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左右手可以改的,有无回中也是可以改的,随你喜欢。这个霍尔传感器适合这个电调用吗?还有这么大的电 ...

左右手改我倒是知道,不过没什么必要,反正也没玩过遥控,一张白纸,没有所谓的不习惯。

霍尔传感器适合这个电调还是不适合我还在真不知道。只能摸索了。

卖家用这个方案改电机后拿电动车的调速器完美运行,低速扭矩好NB!特别适合转向流。

网友:
好手艺+好设备=精品!~~~~~~~~~~~~~

网友C:
这个电机不用加霍尔,电动车控制器完美驱动,不会起步抖动,加霍尔有损内部结构得不偿失

网友D:
不加霍尔在低速时如果堵转了,即使松手也不会转,得需要重新送电。加了霍尔低速扭力变大,堵转后松手还会转。我说的低速是指电机轴一秒一转或者两秒一转的情况。看你取舍了,我是抱着学习的想法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霍尔在低速时如果堵转了,即使松手也不会转,得需要重新送电。加了霍尔低速扭力变大,堵转后松手还会转 ...

这个电机你改过?某宝上卖了好几百个!难道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不用加霍尔,电动车控制器完美驱动,不会起步抖动,加霍尔有损内部结构得不偿失

在低转速下用手能捏死。捏死后还能自己转。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试车。就没考虑先买电池。不像虎坦兄都搞差不多了。我要是10年之后完成车体,现在买的电池早就放烂了!
因此买一个12V600W直流电源!爱默生的!价格巨便宜!55元。220V直流输入啊!爽啊!
动力试了一下。为什么在左手油门控制电机的情况下没有倒车?改成右手前后方向控制电机时往前推能转的很快,往后拉反向转速不如正向的快!

楼主:
下图是变速箱体总体外形,基体还缺四根拉杆,感觉很满意,安装后放在地砖上很平。

下一步就是一点点调试完善齿轮和汇流行星排。

进一步改进换挡机构。

请看照片: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霍尔在低速时如果堵转了,即使松手也不会转,得需要重新送电。加了霍尔低速扭力变大,堵转后松手还会转 ...

你那个电机和链轮怎么连接的?
过盈压入的吗?
链轮的内孔加工到直径多少压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那个电机和链轮怎么连接的?
过盈压入的吗?
链轮的内孔加工到直径多少压入的?

给电机通电,然后用抛光轮把花键轴一点一点抛到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电机通电,然后用抛光轮把花键轴一点一点抛到10毫米

兄弟,无刷控制器用的是哪类?是模型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