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最近刚入来金翼330 57寸 50级求配置

楼主(2016-08-13):
电机双天4255  电调好盈铂金100a(后期打算上70级)   现在纠结舵机用什么的好???电池也没有合适的。。。求大神给个性价高的推荐。。。谢谢了

网友A:
电池一般6s2600-3000,舵机早些时候有用kst589,大连9哥推荐过新舵机aviator爱维特3606MG,这两款舵机50e、70e通用。我只用过这两款,更好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deko中舵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般6s2600-3000,舵机早些时候有用kst589,大连9哥推荐过新舵机aviator爱维特3606MG,这两款舵机50e、 ...

这个舵机淘宝没有搜索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般6s2600-3000,舵机早些时候有用kst589,大连9哥推荐过新舵机aviator爱维特3606MG,这两款舵机50e、 ...

请问加了金属摇臂吗???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个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加了金属摇臂吗???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个吗??万分感谢!

这种行吗?
某宝搜;高级铝摇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行吗?
某宝搜;高级铝摇臂

感谢!!我马上去搜!多少一个买的?1.75英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马上去搜!多少一个买的?1.75英寸吗?

50e不用1.75英寸的吧,感觉1英寸就够用的了,要不就选1.25英寸。

楼主:
嗯!!1英寸和1。25都各4个!!!

网友B:
这机很好玩,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很好玩,加油!

我的飞机现在吊机困难!!能掉几秒!然后明显感觉动力不足!!60的油门吊!!只能几秒!!!双天4255  铂金100a v3电调  艾维特6kg舵机!!直接接收供电!!副翼一个舵机不停的抖舵请问知道咋回事吗??

网友:
尾翼舵机建议不要用589,太重,影响性能,515或者5245最好